DX7se

楼主(2008-11-30):
DX7 Special Edition Transmitter Only MD2
Overview
SE—Special Edition…And Serious Edge

Take the already groundbreaking features of Spektrum’s DX7 radio system, including the unmatched clarity of DSM2™, ModelMatch™ and ServoSync™…then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specifically for cutting edge heli pilots. The result is the DX7se. It’s about way more than looks.

The Search for Speed Stops Here

The DX7se takes Spektrum’s already incredible speed and gives it a shot of adrenaline. Combining an 11ms frame rate with a latency range that’s 50% less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 delivers the absolute fastest air radio on the market with the most consistent response. And that low latency range is attributable directly to Spektrum’s unique DSM technology. In the pursuit of even more precise control, heli pilots are looking for an extreme link between their radio systems and control surfaces, and the DX7se offers just that. No other radio system has a lower latency, resulting in a responsiveness that is nearly telepathic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RF link quality.

Resolution—It Means More than Clear Pictures

The DX7se boasts ultra-high 2048 resolution, providing precision to go along with its unprecedented speed. What does that doubled resolution mean for you? It means the most precise feel you could possibly imagine from a radio system.
The increased resolution of the DX7se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andard control and gliding smoothness, eliminating any notched feelings or hesitation. Control inputs and responses are so smooth, you’ll swear that you’re flying on a hard-wired connection. And all of this with the incredible range and interference-free control of Spektrum™ DSM2.

The Speed You Need

One thing is undeniable—if you want the fastest response time and lowest latency for your high-performance heli setup, the DX7se is the only system to choose. Take the controls and see for yourself. Only Spektrum can offer this connected feel.

Advanced Features:
The DX7se offers advanced features when used with the following receivers: AR7100, AR7100R, AR9000, AR9100, JR R921, R922, R1221, R1222

Feature     11-millisecond (ms) frame rate (standard DX7 frame rate is 22ms)
Benefit      Even less delay between control stick input to servo action for unprecedented responsiveness

Feature     2048 resolution (standard DX7 is 1024)
Benefit      Doubled resolution provides incredibly smooth, precise responses
in every control manipulation

Feature     Special Edition case and graphics
Benefit      New transmitter design features exclusive, aggressive new look

ModelMatch™ and ServoSync™—Extra Safety and Precision:

ModelMatch and ServoSync from Spektrum provide additional security for your model. ModelMatch embeds a unique code for each model in the DX7se’s signal so that you never risk flying a model with the wrong settings. And ServoSync re-sequences the bits of data the DX7se transmits based on the type of mixing you select, seeing to it that those servos working together receive their pulses together.

Key Features
  • Throttle Curve (3) (5-point mix)
  • Pitch Curve (4) (5-point mix)
  • Revolution Mix
  • Gyro Sensing
  • Swashplate Type (1-servo normal, 2-servo 180, 3-servo 90, & 3-servo 120)
  • Programmable Mix (3)
  • 20-Model Memory
  • Model Select
  • Model Name
  • Model Type Select
  • Model Reset
  • Throttle Recovery
  • Input Select (Switch for Aux 2 & Gear Channels)
  • Dual Rate Switch Select
  • Timer
  • 3-Axis (Dual Rate & Expo)
  • Exponential
  • Servo Reverse
  • Sub Trims
  • Travel Adjustments
  • Servo Monitor
  • Special Edition neck strap included
  • Note: the trainer function has been removed from the DX7se

网友:
漂亮,不知道SE版比普通版多了点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Feature     11-millisecond (ms) frame rate (standard DX7 frame rate is 22ms)
Benefit      Even less delay between control stick input to servo action for unprecedented responsiveness

响应速度快一倍.... 我看来是换汤不换药
被JR DSX7 给挤的 挤出来个 SE

网友B:
回复 网友C:

dsx7比dx7差远了。速度和解析度是直接决定飞行精度和速度的。再快的反应,如果没有高速的传输,那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x7比dx7差远了。速度和解析度是直接决定飞行精度和速度的。再快的反应,如果没有高速的传输,那是没有用的。

那么看来DX7物有值了啊,哈哈

网友:
DX7用了的都说好

网友:
 请具体讲一下DSX7和DX7的不同或侧重

楼主:
回复 网友D:

11ms的响应速度  dx7是22ms 快了一倍  教练功能被删除
必须配合 ar7000 以上的接收才能获得 11ms的响应速度
别的没区别

网友:
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还号没下手,忍到明年开春再入模界,冬天来了,手指僵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