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 悬停震动问题

楼主(2008-11-30):
悬停油门已经调整到80%
螺距也不大   但是飞机明显有震感!
电池4分半(只悬停和航线)下来3.80V左右!

请教高手!

网友:
油门高了!

网友A:
我的设置:
油门    0        38     72          87      100
螺距    -2       0       5          8         11
按照说明书的设置,我的500也有震动和点头,尾巴还有温飘。然后就根据实际的飞行状态重新设置,问题都解决了。螺距曲线不是绝对的标准,我是边飞边调,中点到最高点可能稍稍小一点。另外我是用的原装碳桨,如果是副厂的调整起来还有变化。还有电池的好坏也会产生影响。我的一点感受,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有一块电池是飞越的,悬停7分钟3.8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置:
油门    0        38     72          87      100
螺距    -2       0       5          8         11
按照说明书的设置,我的500也有震动和点头,尾巴还有温飘。然后就根据实际的飞行状态重新设置, ...

谢谢指教!我用的3桨都是炭的!电池有2块基本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