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电调和双向电调有何区别?什么是 bec??

楼主(2008-11-30):
新手 请教各位 先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有刷电调,单向可以省一些MOS管,软件也不同,体积可以做得比双向要小。双向反之
如果是无刷电调,单向和双向是一样的硬件,一样体积,不同是的软件。有些公司用同样的电调硬件,通过不同的软件做成双向电调和单向电调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