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来不及充电,有时需要多个电池。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
电池来不及充电,有时需要多个电池。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楼主(2008-11-30):
大家好,
电池
来不及充电,有时需要多个电池。请问,这样的问题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沙发。。
不明白意思

网友B:
呵呵~那如果是多人去玩~就抢别人的电池飞呗!

网友B:
或者弃电从油!

楼主:
比如你有三四块电池,或更多。今天想去飞行,可电池就要充上半天甚至一整天,今天的行动不就泡汤了吗?不是很扫兴的吗? 如要买多个充电器,充电器又那么贵,实在不人心下手啊。所以每飞行一次,我都觉得充电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有什么好的充电器吗?

楼主:
你们都是用什么充电器啊,

楼主:
据说DN power G2 加一个电保姆,能同时插上六个电池,会自动轮流把电池冲好。这样的话,晚上插上去充,第二天不就全充好了吗?看起来很爽啊,可是,真的有这么好吗,没人看管,安全吗? 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实在吓人,几乎要接近1千啊,比一台21寸电视还贵啊,

网友C:
DIY个NS的充电器。

网友D:
我有3个充电器 没用保姆的 其中GN2的很方便 可以调到1A充电 2小时充满 或者直接1.5A 2A就更快,不过没试过

网友E:
外场充不知道用的人多不多

网友F:
我用0852+EX-6A保姆

楼主:
请问11楼,您用0852+EX-6A保姆的方法还好吗? 我以为EX-6A保姆只有和DN 的G2才能配用的。按你的方法来看,EX-6A保姆不管和那种充电器都能配套使用,充电的好坏不是由电保姆来决定,而是由充电器的品质来决定,对吗?

网友G:
如果是多人去玩,那就抢别人的电池飞呗!

网友H:
还是咱们好,
用咱刘总自己DIY的充电器,平均一小时一个。。。。。

网友I:
两种方案,一种就是多买几个便宜的冲电器,一个就是买多组充.

网友J:
下一次发明,太阳能的,空中充电,

网友K:
理论上,每一个小电池单体是可以并联充电的。
也就是把所有的冲电口的四根线按正负极并起来充

网友L:
多买几个LI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