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这样配置可以不?<已更新>

楼主(2008-11-30):
本人想买个油直,不知道这样的配置是否可以,请大家发表看法,谢谢!
天子50级V2
ASP 46发动机
FUTABA 6EX
FUTABA GY401+9254
FUTABA3003陀机
玻纤桨
os火头
桨托
电量显示器
点火器+充电器
瑞吉油泵
瑞吉90启动机
天子启动杆
开关
Y线
电池
接收机保护棉
模拟器
还有个问题:
各位大侠,象我这配置炸一下,损失多少银子啊?

网友:
可以的,只是6EX是5点的油门和螺距设置,曲线不够平滑,3003做悬停和航线完全可以胜任,如果做3D就欠佳。

楼主:
呵呵,本人还是菜鸟望高人多多指点.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天子50V2要是早點出我也買了

网友A:
6EX是鸡肋,买了就后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天子50  +FF6+401+9253+9001*3+3003(油门)+ASP46H
我是06年买的,由于工作关系一年能飞4-6个起落吧
感觉天子还可以,比较稳,现在感觉FF6应该换了,弄个9X2或者FF9,至于2.4G好像没必要,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是鸡肋,买了就后悔

怎么是鸡肋,最起码它的功能对的起它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是鸡肋,买了就后悔

鸡肋?是什么意思?很差么?

楼主:
在没有人发表意见了 ?

网友C:
这样配齐了多少米

网友:
舵机 3003 可以

不过  好象 6EX 直机版本里头 带 4个3001 舵机 你可以直接用他不用在单买   飞 悬停 航线 这舵机 没问题  能凑合

网友:
我想如天子30
我用的的T9
陀螺是401+9257
舵机不知道不什么.他们说3003就可以做一般的3D了,但今天我发现我的房车用的就是3003,我简直不敢相信就这舵机也行~~~呵呵~~~~
其他的和你差不多~~~
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配齐了多少米

5500左右吧.

网友D:
遥控建议用9通的或10通的一步到位

看你身边的人都用FUTABA 还是JR,随大家走以后调整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建议用9通的或10通的一步到位

看你身边的人都用FUTABA 还是JR,随大家走以后调整也方便

呵呵,我也想啊 .可是舍不得银子啊.10通的起码要3000大洋,在说到我着菜鸟手里也发挥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