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3S 电直用电机,我用在KT机上,3500KV,用什么桨合适

楼主(2008-11-30):
现在用的4530桨,感觉拉力只有300克,KT机有360克重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300克还闲拉力小啊?小心烧电机,尝试一下用2S带6村桨试一下

楼主:
为什么用在电直上,电直那么重还能飞起来
用在小桨上反面只有那么点拉力呢?

网友:
等高手回答吧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电直的浆大

网友:
这是以前看到的贴转过来希望对你有帮助这个贴子有半年了,一直有不少朋友QQ,电邮问我绕线的问题,现在做个简单的说明:
无刷绕线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Y型一种是三角型。
我用的是Y型绕法,也就是线分三组,ABC。先绕A一个极,然后是B组顺着A组接着绕下一个极,再就是C组接接绕一个极,然后又是A组,B组,C组,A组,B组,C组,一般9极的定子,正好三组各绕了三次,A绕147极,B绕258极,C绕369极,ABC的三个组线头接在一起,线尾接长一些就是接电调的三个线极了。
绕线方向正反无所谓,么样好绕么绕,但定好了全部绕组都要一样绕,线径和圈数呢最好用网上朋友推荐的参数,少走弯路。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多做对比,发现问题。搞定后电机反转的话,接电调的线随便互换其中两根就行了。
其实我也只是个喜欢动手,理论很差的一个初级爱好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朋友指正
经常有初入魔道的桐子,弄不清这些参数含义,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些数据,奉献给大家,愿大家早日成为大师..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3G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Z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楼主:
谢谢黑色月光,我现在知道要干什么了
换个马达..........
这样又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换电调吗?

网友:
4530 高速桨

飞机翼展不要超出650.
建议后推机!

网友:
2213电直电机。用在KT机上不行的。

网友:
个人认为。LZ还是换电机的好。

因为电直电机是为电直专用的。电直因为要高速和扭力。而电直还要经过大齿减速。又要快又要扭力。而KT机是用直轴出动力的。。KV值高了浆上不了这么大。所以力出不了。只有高速。如果硬上大浆的话。电调会过流。或电池涨。你用了不像电直那么大的浆。力出不够。一般飞KT机的话。都是KV值低上大浆的。我的建议是。用XXD2212 1000到1500KV的电机。电调用30A就行啦。1000KV可以上1060浆。1500KV可以上9050浆。电池用800MAH到1000MAH。2S到3S都行。

楼主:
那我要换电调吗?

网友:
换马达,最好换了2208-2212,KV1000左右的

网友:
2212 KV1000用1047  换个XXD30A的电条就够了你远来的电条要是20A以上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