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边机如何增加正反转?

楼主(2008-11-30):
2K4 的电机短路了,想用修边机代替原来的电机,现在用2K4的线路板能调速就是不能实现正反转,请各位老大教教我怎么让修边机实现正反转啊.

网友A:
还是不要用修边机,根本就带不动。我换的通卡的1000W的电机,很好用

网友B:
可换向  但是速度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用修边机,根本就带不动。我换的通卡的1000W的电机,很好用
  谢谢老狼上次热心回复,但又要改电源,又要做架子我这里没这个条件啊.最好是找到什么电动工具的转子能直接代用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换向  但是速度不符合
速度是可以调节的啊,想用修边机因为以后配件容易找啊,即使再坏了,买个也相对容易和便宜.修边机有400W用在2K4 这种小床上应该够了吧.

网友:
如果不麻烦就试下吧 实践检验效果

网友:
修边机的转速都在3W以上,用在车床上面速度太快啊,2K4的电机额度转速在5000.不配套。你的想办法减速

网友:
试试用电锤的电机行不(我没拆开看过啊)?我看电锤的电机功率好象挺大,声音也小(转数低)。

网友:
说老实话,不太建议更换不同型号的电机,因为换了功率大的电机后,势必需要调整其他的零部件,就好比你拿宝马的发动机装在桑塔纳上,虽然动力大了好多,但是对于车子的安全来说,是致命的。
还是拿2K4的所谓塑料齿轮来说吧,如果换了功率大的电机,超过400W ,肯定要把这2个零件给换了,但是,机器的运转噪声也就大了,
在2K4 的250W电机下,应该属于大多数放在家庭工作室用,追求小噪声也许是厂方考虑一方面吧

网友:
这跟很容易,你只要想办法把碳刷的接线引出来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来调换两个碳刷的接线就可以倒转了

网友:
9楼说的极是,希望楼主采纳。

机械设备的设计是设计师综合考虑的结果。不可随便更改,除非你已经完全吃透了他们。
不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许吃了亏就有教训了,但那样付出很大代价的。

网友:
串激电机,可交,直,两用。220伏加一全桥即可,实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