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舵机制作详解

楼主(2008-11-30):
朋友做了个微型飞机,缺个电磁舵,论坛已经有不少介绍电磁舵原理以及制作的文章,这在我归纳一下,尽量把整个过程说得更详细,希望对各位制作小飞机的朋友有帮助

先说下原理,
电流的磁效应(动电会产生磁):任何通有电流的导线,都可以在其周围产生磁场的现象,称为电流的磁效应.

非磁性金属通以电流,却可产生磁场,其效果与磁铁建立的磁场相同.

通有电流的长直导线周围产生的磁场.

在通电流的长直导线周围,会有磁场产生,其磁力线的形状为以导线为圆心一封闭的同心圆,且磁场的方向与电流的方向互相垂直.

根据安培定则(又称右手定则)
用右手握住导线,大拇指指向电流的方向(所以必须是直流电,电流的方向,在导线中是由正极流到负极),其余四指所指的方向,即为磁力线的方向或磁针N极所受磁力的方向

以右手握住线圈,四指指向导线上电流的方向,则大拇指所指即为磁力线方向

电生磁是导线里自由电子的定向移动造成的。
通电导线磁性强弱跟下列因素有关:

(1)
电流大小.通电导线中的电流越大,磁性越强;电流增大,磁性增强.

(2)
匝数多少.当通电导线中的电流一定时,匝数越多,磁性越强;匝数增加,磁性增强.

通电导线磁极方向与电流方向有关

以上两种方式都可以产生电磁,由于微型机电流都比较小,因为我们利用第二种方式(线圈的方式)来产生电磁

有电磁了,下面来看看怎么利用电磁使舵面转动

先找个线圈,在线圈内部放个永久磁铁,然后让线圈通电产生磁场,线圈内部的永久磁铁因为电磁场产生偏转,带动舵面

一般做成一下这样的比较多,因为这样制作比较简单,原理是一样的,因为磁场是立体,但磁性相对来说不如前者强

日常生活做利用这电磁原理最典型的就是喇叭,所以要做电磁舵机也有很多现成的配件,不需要自己绕线圈。耳机里面就有线圈了,不过得串多几个,还有光区的光头那

总之,线圈好找,不过要大小合适或者电阻值适合的得你花点心机去慢慢找啦。另外国内有成品卖,不过是厂商批量出售的,主要针对模型厂商供货,个人要买估计有点困难了,又一个商机啊。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帮助,做好微型机记得告诉我

话说,怎么接到接收机上啊??
这个好困难啊
因为朋友的是红外线小飞机,一下没交代这个问题

要接到普通接收机上,得加个电阻,防止烧坏接收,因为是用在微型机上,所以电压本来就不高,所以一般不需要加,这是针对普通接收机的解决办法,但是普通接收机那么重,所以不会出现二者搭配使用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顺便提一下,就是舵机归中的问题,用在飞机上的话,但你没对线圈加点,舵面会因为风的关系给吹回去,从而归中

网友:
现在玩大的
微型的以后再考虑

顶起

网友:
好方法啊 看看我能不能搞定

网友:
很好的技术帖,从原理层面对电磁舵做具体解释,适合自制。顶起

网友:
好.这样的帖越多越好.

网友:
比较详细 好!

网友A:
话说,怎么接到接收机上啊??
这个好困难啊

网友:
归纳的很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怎么接到接收机上啊??
这个好困难啊

因为朋友的是红外线小飞机,一下没交代这个问题
要接到普通接收机上,得加个电阻,防止烧坏接收,因为是用在微型机上,所以电压本来就不高,所以一般不需要加,这是针对普通接收机的解决办法,但是普通接收机那么重,所以不会出现二者搭配使用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顺便提一下,就是舵机归中的问题,用在飞机上的话,但你没对线圈加点,舵面会因为风的关系给吹回去,从而归中

网友:
我的电磁舵机也是这么设想的,不过实现方法根楼主不太一样,而且使用弹簧回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朋友的是红外线小飞机,一下没交代这个问题
要接到普通接收机上,得加个电阻,防止烧坏接收,因为是用在微型机上,所以电压本来就不高,所以一般不需要加,这是针对普通接收机的解决办法,但是普通接收机那么 ...

哦,谢谢哦
就是说这个可以接到普通的接收机喽~
因为那种旧接收机有3根线哦,+,-,信号;线圈要怎么接上才能正常使用当做电磁舵呢??

谢谢~

网友:
今天作了一个,自己绕的线圈做得很粗糙2.8g重,不过还能用了。

网友:
嗯嗯~~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哦
就是说这个可以接到普通的接收机喽~
因为那种旧接收机有3根线哦,+,-,信号;线圈要怎么接上才能正常使用当做电磁舵呢??

谢谢~

我想可能是接信号和负极

网友:
我试了~没反应~~

=3=

网友B:
没有好心人告诉大家:电磁舵的两根线如何与接收机连接吗?

网友C:
小磁铁上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心人告诉大家:电磁舵的两根线如何与接收机连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心人告诉大家:电磁舵的两根线如何与接收机连接吗?

相同的问题                 现在接收机都是 比列通道  不是 开关通道                    应该还有个电子设备转换一下吧!!!!!!!!!!!!!!!!!!!!!!!!!!!!!!!!!!!!!!!!!!!!!!!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同的问题                 现在接收机都是 比列通道  不是 开关通道                    应该还有个电子设备转换一下吧!!!!!!!!!!!!!!!!!!!!!!!!!!!!!!!!!!!!!!!!!!! ...

确实需要中间加个单片机,很便宜,大概4、5元,我只是不知这个电磁舵是否要编程,可以试验一下。这里有介绍,感谢我的飞行梦店主提供。http://www.oyajin.jp/~toko/pic/0012/index.html

网友:
需要编程,在那网页中已经给出了编程代码,需要自己下载烧写就可。另外它设计的是100欧姆的线圈电阻,所以如果自己绕的线圈电阻不合适的话,需要串联电阻的。

网友E:
这个能做成比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做成比例的吗?

可以。

网友:
学习了。明天有时间也作一个玩玩。

网友:
编程代码如何烧写呢,很麻烦吗?

网友:
需要买个烧写器,懂行的话用一个下载线,然后下载microchip的烧写软件或者其他第三方支持pic12系列的单片机。更简单的办法是,自己下载好编程代码。让商家帮自己烧好。

网友:
没看到怎么个详解嘛???? 就几幅图片,还是成品图,一点都不符合[详解]定义~~~~:funk: :funk:

网友:
机械部分看明白了...电子部分就啥都没懂....继续学习吧...

网友(2009-01-06):
还没看明白.不过顶起

网友:
好方法啊,谢谢指导

网友:
利用的都是高中物理知识哦

网友(2009-02-07):
挺好的啊

网友(2009-03-26):
引用 网友C:
小磁铁上哪找?

可以用你媳妇耳环上的小磁铁

网友:
历害。不服都不行了。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起来,不错,学习中......

网友(2009-05-01):
原理很简单,但想要精确控制其转角角度----较难!因为需要增加不少的部件!
要想达到实用的扭力,怕是相当难,远不及多级齿轮减速的增力机构有效。
只是个人愚见!!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可以省好多米,虽然扭力不大,但是用在小机子上可以了,奥迪的雷速登就是这种舵

网友(2009-06-30):
电子方面再讲清楚一点就更好了。
那个烧写啊,还是不懂。

网友:
原理明白了 但是没制作过程呀?

网友:
我也想过 可惜我不会电工 只能空想 楼主nb啊做出来了

网友:
同等候詳細的制作過程 !

网友F(2009-08-06):
大家还是放弃吧,无论从重量,还是力矩,还是成本上来说,个人制作能达到普通舵机的水平很难!很难!

就楼主的样图,出来的力矩很小,需要加铁芯才能增强,但还不够,需要用变速齿轮增大力矩,也就是现在的舵机。
另外接收出来的信号是脉冲的,需要一个类似双向有刷电调的东西才能驱动线圈。

网友:
强磁体俺知道有个地方有
好像郑州大学有的研究所就做这个
郑州市的大学路上还有个他们的店,回头去看看
另,首饰配件批发城也可以去淘一下
有种耳环山上的小磁片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还是放弃吧,无论从重量,还是力矩,还是成本上来说,个人**能达到普通舵机的水平很难!很难!

就楼主的样图,出来的力矩很小,需要加铁芯才能增强,但还不够,需要用变速齿轮增大力矩,也就是现在的舵机。 ...

电磁舵机本来就是给微型机用的,不需要很大的力矩。

网友(2009-12-13):
找个废弃的舵机电路板,马达线接电磁舵,电阻搞个固定阻值的,阻值和舵机回中位置的阻值相同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G(2010-05-12):
耳机里面的线圈很难拆,在翘下吸铁石的时候易断漆包线,反正我没成功,哪位大侠有技巧吗?

网友H:
55楼的 整解
我也这么想的
用个 躲机 电路板 超级简单

网友I(2010-07-27):
我看见过舵机回中方法:在线圈外面固定个磁铁

网友J(2010-08-26):
很好的技术帖

网友K(2010-11-21):
看到文字就头疼啊,先顶再慢慢研究

网友L:
强帖,支持,技术含量高!!!

网友M:
心灵手巧,不错

网友N(2011-01-02):
原来是这样么个原理 以前一直没明白 学习了

网友O:
标记下,很有用

网友P(2011-04-20):
不错~~用上了一些已经没用的东西

网友Q:
占个位置,好好学习,以后备用

网友(2011-05-26):
记得以前火鸟就是用这个

网友:
我们同学一般只买现成的舵机,楼主研究得真到位,学习学习!

网友(2011-10-28):
回复 楼主:

高手,学习了

网友:
一直觉得“电磁舵机”的提法有待商榷: 貌似目前为止没有哪个舵机不是电磁的。

网友(2011-12-26):
精度是个问题

网友:
舵机

想法很好。好像力矩太小,接收机怎样接线伺服控制?有待好好研究。

网友:
看了此帖很受启发

网友(2012-07-17):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心人告诉大家:电磁舵的两根线如何与接收机连接吗?

顶起来

网友: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
牛人~~
这样都可以~~

网友(2012-10-28):
问题是三线接收机怎安装啊?????这个很重要!!!望有人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R:
用过一个德国的产品,好像叫Butterfly 的飞机,不过那时候就剩下电子产品配件了,2.4Ghz做的不错,可以唱歌,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