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2升级`2.4G

楼主(2008-11-30):
想升级JR9X2,如何选择2.4G收发模块?请教用过的飞友,
ASSAN 2.4G
和
KDS 2.4G
收发升级模块,哪个可靠、效果好?

网友A:
ASSAN的不错 当地模有已经用了半年了 没有任何问题 其他的没见过 不知道了 等楼下的做评论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9X已经完全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的话,更换2。4G好像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场地小,拖个长天线不方便。

网友B:
长天线的确很不好使。

网友D:
2.4g 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3.5g的重量 超短的天线 超快的反应速度 抗干扰能力
我的接收是贴在电调上的 从来没失控过 也没加过什么磁环
建议升级 spektrum的高频头 别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A:
2.4G快 但是嫁接的2.4G和PCM的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E(2009-01-08):
回复 网友F:
spektrum的高频头在加点钱都可以买dx7了

网友G:
2.4G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