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WING的老鸟

楼主(2008-11-30):
本人一直飞YT450,GF和V2,因为身边的模友都是飞YT的,所以就没试过其他的牌子,,但是就我个人的使用情况,YT的金属件,,也不是很耐炸,我就炸弯过几对浆夹和中联,

前两天看到WING的浆夹,,觉得那个结构应该比较耐炸,,所以想请问下各位飞WING的兄弟,WING的金属件行不?主要是耐炸程度,特别是浆夹和中联,,谢谢各位,请给个意见

网友:
玩WING两年了,也炸过几次,只坏过横州、大桨。另,今年更换过轴承。

网友:
入手wingV2,绝对超值,一般人我不告诉的

网友:
我飞WING到现在(>1年),坏过一次大桨轴承,坏过一个向位块。没坏过中联~hoho

网友:
我的大炸小炸都记不清了 悬疑头还没有件被炸坏 很耐炸不错的

网友:
耐炸很简单,材料上不偷就行了,请模友关注一下WING的精度,飞出来的手感完全不一样,如果有模友在做大动作彩虹时,尾巴有飘移现象,请你更换WING的机尾试一下。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没接到有人炸坏WING450V2的主桨夹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当然有坏轴承的情况。谢谢广大模友对WING长期的支持!

网友:
呵呵,wing的金属件质量不用说了,那是杠杠的啊。

网友:
我有四架wing 两架装了像真壳。一架飞3d还留一架备用

网友A:
wing的大桨夹和yt通用吗?

网友:
wing的横轴要长一点。如果不换中联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受刺激了,我也要弄架WING

网友:
WING是好

鸡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g的大桨夹和yt通用吗?

貌似不通用,横轴都不一样长~

网友B:
话说回来 的确是耐炸 但是目前看来尾轴太贵 要卖到5元一根的话 维英的东西就不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机不是用来炸得  是飞的 你应该关注性能和精度  你说耐炸  那只能告诉你小飞机耐炸  因为动量小 所以炸得时候损失可能小  只要是大的飞机 越大越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入了WING V2浆夹,准备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回来 的确是耐炸 但是目前看来尾轴太贵 要卖到5元一根的话 维英的东西就不贵了

如果尾轴不含铝齿我们可以低于5元给你,如果谁能做5元一根含铝齿的尾轴,我们就向谁定一批。注意如果铝齿是拉的型材再车的话,我们可能不收货(当然如果这样你能控制好齿形和同心度也可以),因为直机尾巴可能会发抖。朋友啊,朋友,5元一根含铝齿的尾轴我们真的做不出来。

网友D:
既然跑这来问LZ肯定对WING有所了解,要我说玩450,WING是不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