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刀具怎么都是合金的?

楼主(2008-11-30):
难道搞木头比搞金属刀更容易磨损?

网友A:
因切削木头都是高速的,切削量大,高速钢易磨损。
木工锯片、铣刀形状复杂,一般木工都不具备磨刀工具,所以刀刃具反而要耐用免磨。

网友:
给我装修的木工没合适的刀,我给改的。起先家伙还不相信,改完服了,比他买的好用多了--这帮家伙都不会磨刀

楼主:
原来如此  看来也可以加工金属。

网友B:
切木头的时候转速高,否则就不光滑了,又不能像金属那样加切屑液冷却,所以就用合金的,耐高温,我用24000转的电主轴切木板一般的刀很快就黑了

网友C:
现在纤维板里都有石头、铁削不硬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木头的时候转速高,否则就不光滑了,又不能像金属那样加切屑液冷却,所以就用合金的,耐高温,我用24000转的电主轴切木板一般的刀很快就黑了

可能是刃不够锋利、铣刀直径太大。
用双刃螺旋刀较直刃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纤维板里都有石头、铁削不硬不行

澳松板里也有石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刃不够锋利、铣刀直径太大。
用双刃螺旋刀较直刃刀好。

新的6mm双刃直铣

网友:
现在的木工电动工具使用量比较大,刀具也都比较便宜,所以现在的木工很少有磨刀具的。以前的老木工磨刀功夫都很好,刨子、木工锯、凿子、老式往复旋转的手钻钻头都能磨的很平整锋利,当时特别佩服他们的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切削木头都是高速的,切削量大,高速钢易磨损。
木工锯片、铣刀形状复杂,一般木工都不具备磨刀工具,所以刀刃具反而要耐用免磨。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