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中练倒飞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控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01):
各位前辈我用的是XTR模拟器里面有个倒飞悬停练习我想练练,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控 我用的是天地飞九通,希望高手给予指点,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A:
选机种后面有3D的就可以了,不是控的问题,在目录的最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机种后面有3D的就可以了,不是控的问题,在目录的最后面

哦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