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是怎样减少噪音对邻居的影响

楼主(2008-12-01):
买了C2很长一段时间了,因是租住别人的房子,一房一厅还是铁皮门那种,隔音是相当的差。
想借这里问下前辈们,换成是你会是怎样防噪音,

一直不敢买X2铣床也是怕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比较损的办法, 就是玩机的时候开低音炮听音乐, 外面根本分辨不出来了.
但是一定要在非休息时间, 扰民就不算厉害,

这个办法简单点!呵呵

网友A:
还有个比较损的办法, 就是玩机的时候开低音炮听音乐, 外面根本分辨不出来了.
但是一定要在非休息时间, 扰民就不算厉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正在考虑,目前的办法是在床脚下垫厚的橡胶块,但这只能减少谐震的噪音。床自身的声音不好办。

网友:
我的210*400的噪音不是很大,在阳台上开2000转到夜里两点,邻居竟然没有发现,一墙之隔(墙上有窗户和门)的卧室里面不影响老婆孩子睡觉,楼下我卧室隐约可以听见一点声音,主要集中在启动的瞬间。

网友:
乘邻居看大片或是听比较嗨的音乐的时候开工不就行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邻居干点别的 分散一下精力 等你干完了 她们就不烦了

然他们把耳朵堵上,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耳朵堵上说没声音

网友:
噪音扰民是上工具设备者的关切问题
一是尽量选用低噪音工具。版主就见过有人长期在居民区折腾切割机、角磨机被别人抛屎入室
二是避免在晚上和休息时间操机。大家都在活动时间,只要不超出分贝的活动谁也诉不了谁
三是采取减振、隔音措施。机器台面不要靠碰墙壁,多层橡胶减振等

网友:
换个独门独院的

网友B:
叫邻居干点别的 分散一下精力 等你干完了 她们就不烦了

网友:
X2这种小机, 影响应该不大吧.
低频用橡胶减震垫,减震棉,
高频靠关闭门窗. 基本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可以买齿轮是工程塑料的,这样声音会很小

网友:
机床在低速时噪音小,高速时噪音大.粗加工时用低速,精加工时再用高速,这样可以减少产生噪音的时间

网友:
铣床声音是比较大,基本没有多少办法。
车床做好减震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