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X2和DX7 能用教练线互连么??

楼主(2008-12-01):
9X2和DX7 能用教练线互连么??
如题

楼主:
晕了,都是JR的东东,因该有点希望吧
只是想问问有没有使用过的先例,不然只有自己插上试试了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楼主:
感谢楼上啊

网友B:
方法很简单
请仔细阅读JR9X2的说明书
上面写得一清二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周末试过了,按步骤还是没有办法搞好
有没有哪位大哥实践过的,教个手把手的方法!!!

楼主:
顶起来,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