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象真机的技巧和差别

楼主(2008-12-01):
请问各位模友飞油动象真机的飞行方式和普通的3D机或者练习机有什么区别吗,能把你们飞象真机的技巧详细介绍一下吗,比如应该注意什么等等???

网友A:
1,转弯半径要大,不要做拉筋斗。。。
2,动力要足,注意失速
3,降落最重要,降落离地20cm时一定要拉杆,要做到后两轮着地
4,场地要大,一定要够长,起跑降落都需要的
LX补充

网友B:
恩,偶还是先弄弄模拟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