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天线一定要是两根吗

楼主(2008-12-01):
2.4G接收机天线一定要是两根吗

网友:
其实不一定。只是2.4G信号指向性太强,如果有两根天线的话,就能更大限度的保证模型在姿态变化时,至少能有一根天线能够接受到发射机发出的信号。当然,目前也有厂家做单根天线的2.4G接收机,据说也不错。总的来说多一根的话可靠性会高一些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据说"两个字可就不靠谱了哦

网友:
理论上两根天线性能好
这个就像过马路走绿灯理论上比闯红灯安全一样

楼主:
了解了,谢谢大虾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据说"两个字可就不靠谱了哦

什么叫靠谱,什么又叫不靠谱呢?
我请教过做一根接收天线的大侠,他说做两根天线的接收机是没把双工器做到接收机里面,两根天线其实一根负责收一根负责发,做两根天线其实很简单。

楼主:
我好像也听有人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