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不通电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我的四通道阿帕奇电直在最后飞的时候,现象就像是接触不好的样子,因为装了2个彩灯,彩灯的亮度较小,就像没有电,但是过一会就恢复了,又飞了一会后,飞机就彻底没有电了,
电池
是没有问题的。哪位朋友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或者能告诉我该如何检查,谢谢了!

网友A:
这不是电池的问题吗?
感觉象 C 数不够 或者是电池老化了 到后来 放电能力不行了!

楼主:
应该不会,我是两块电池,都只飞了大概5次左右

楼主:
再说如果是电池不行,至少彩灯应该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