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HL大脚320A电调烧了,谁能修啊?

楼主(2008-12-01):
谁能帮我修电调啊?坏了两个MOSFET管,谁能帮我修呀~~~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有个专门修电调的 赶紧查一下吧

楼主:
没人理我呀~~~

网友B:
肉眼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烧的,没的话,直接换那2个mos管。
我玩的小电直升机,2个mos管烧了一个,自己去买了个接近的型号(买之前网上查找一下奥,电压、电流不小于原来的就行了),换上去,修好了,呵呵

网友C(2009-03-21):
你既然知道烧了二只MOS管怎么不会修?

网友D(2009-04-23):
我可以,在那里,

网友E(2009-05-30):
自己用烙铁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9-05):
HL 的320A 电调没有散热片 要是直接换7.2 4500 MAH 的电池 而且每跑一组电池 电调都会**温度保护 要重开机 才能跑 可以在电调上加个风扇 就好了 用无限 320A 的电调 就不会有这些麻烦

网友G:
很好修 我修了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