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p 扰流板

楼主(2008-12-01):
f3p 扰流板请教一下,扰流板的安装是和拉力线平行,还是有个夹角?大约几度?有知道的大哥请指点一下!另XXD的浆好还是HY(根部窄一些)的好啊?

网友A:
等楼下回复。

网友B:
再等楼下回复

网友C:
下面的请继续!!

网友D:
哦,下面的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网友E:
扰流板的安装和拉力线关系不大
一般用处不大,大迎角飞行才有作用

网友F:
下面的看你的了。

网友G:
下面的兄弟加油!

网友H:
继续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