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一直左右抖是什么原因阿/。请哪位大哥赐教

楼主(2008-12-01):
尾巴一直左右抖 幅度小 但是频率很快
是什么原因阿
????

网友A:
陀螺感度降一点试试

网友B:
如果是左右慢速恍动:
减低感度,另外一个是试图降低尾桨控制的虚位。
一般虚位越大,容许的最大感度就越低,稍高点就会左右晃尾巴。
如果尾巴控制的虚位不能减小,那就只有降低感度了,这样锁尾效果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
如果是尾巴的高频振动,如看到尾撑象音叉那样快速抖动:
说明机机的动平衡不够好,有可能是主轴弯,或大桨动平衡不好等

网友C:
尾陀机有毛病啦!换个试试!

网友D:
陀螺仪感度太高了。

网友E:
陀螺仪感度太高了……

网友F:
应该就是陀螺感度大了~~~

网友G:
根据楼主描述判断,可能是因为陀螺仪感度过高。
其处理办法,一般是降低陀螺仪感度。
另陀螺仪感度的设置与主桨转速相关,一般地高转数应调低感度设置值。若是初学者,可适当降低主桨转数,实现较柔和的飞行特性,并可节省电能,如此陀螺仪感度可设的较高。

网友H:
我也有过同样问题,可能原因很多,主要的应该是平衡不好。尾巴的,主轴的,还有就是舵机臂太长,尾控杆不顺滑。尾控有虚位,尾控不顺滑等等等。

网友I:
上面的可能性都有哦。再建议楼主试着将陀螺仪的行程调小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网友J:
看看尾传动装置是否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