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玩过恒龙遥控坦克的模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08-12-01):
玩了两个月的电直,突然想玩下坦克,初步看中了恒龙金属升级冒烟版的M26或M41,但有几个问题请玩过的朋友释然。
1、模型是几通道的,我理解应当是前后左右,炮的上下左右和发射BB五个通道。
2、是不是比例遥控,低速足够慢吗?多数时间是在室内过障碍玩,快了麻烦。炮塔是不是比例遥控?
3、手里有几块直机用7.4V 800-1000的锂电,可不可以用在坦克上。
4、配件损耗高不高,玩电直炸机换配件炸得我右眼皮老跳,心虚的厉害。
5、冒烟那个液体是什么东东,好不好买?
谢谢!

网友:
几通道的我也不清楚,前进后退,转弯都是比例遥控(即无级调速),速度可以到很慢,最快也不是太快,炮塔不是比例遥控的。冒烟功能没意思,基本上不用,而且大多数的坦克,拿到手时,冒烟功能都是失效的,液体是丙二醇,淘宝上能买到。电池电压是7.4V的,只要你的电池能装入坦克内,就能用,不过电量小了点,玩不了多长时间。如果主要在室内玩,配件损耗基本谈不上。最好不要在室外玩,说明书就说明不要在室外玩的。

楼主:
谢谢楼上模友,我想升级版履带、主动轮和波箱都是金属的,偶尔在户外玩下应当还是不错。而且看过在泥地和潜水里跑的视频,觉得很威猛很过瘾。

网友:
没玩过HL,不过觉得能给你解答

1、模型是几通道的,我理解应当是前后左右,炮的上下左右和发射BB五个通道。(对的)
2、是不是比例遥控,低速足够慢吗?多数时间是在室内过障碍玩,快了麻烦。炮塔是不是比例遥控?  (是比例遥控,炮塔不清楚)
3、手里有几块直机用7.4V 800-1000的锂电,可不可以用在坦克上。(可以,不过要多装点,续航力长点)
4、配件损耗高不高,玩电直炸机换配件炸得我右眼皮老跳,心虚的厉害。(损耗不高,毕竟坦克基本上不是自身问题不容易坏,除非你开车去撞墙)
5、冒烟那个液体是什么东东,好不好买?(机油,到处都有。实在买不到用其他油都行,比如菜油)

楼主:
谢谢,只是不好理解怎样让机油变成烟雾

网友:
没有玩过恒龙二代,听人说虽然是比例遥控,但是低速性能不好。

网友:
基本不是比例的!!不过开起来还可以!!

要是比例的更好开!!打BB是特点!!号手的就不行

楼主:
上网看了下,同式样的又有3818\3838\3848几种编号,价格也有差距,是不是第三个数字就是第几代,3代的是不是比例控?

楼主:
下午翻看以前的贴子灌水,有个贴子提到炮管运动只占了半个通道,只能上下循环运动而不是随意想上上想下下。由此我想恐怕炮塔左右运动也如此,不知新出版本有沒改变这个不足。

网友:
拆开的恒龙虎式,全升级版再加金属悬挂。

左边红色是发烟器,看不懂结构。

左边红色是发烟器,看不懂结构。

楼主:
请楼上说下我9楼的疑惑

网友:
右手遥控器前推是炮管循环升降,后拉是发炮,这两个动作占用一个通道。
号称是比例的,可是感觉速度很慢类似于匀速吧;炮塔不是比例的。
冒烟功能有人提到说是石棉,有毒,所以从来没使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这样恒龙坦克在我心里在有个雏形了

网友:
外观做工太差!
变速箱比小号手的结实。配件丰富,便宜。
所谓的比例变速跟专业比例遥控是没法比的。

网友:
冒烟。
小了没效果,大了像发动机暴缸。

网友:
我买的是3号L型的,编号3848-1型,这款是公认恒龙做的最好的。比例遥控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最慢和最快之间的调速还是很明显的。恒龙坦克一共有三代,第一代是非比例遥控也无声光,冒烟等效果。第二代就是比例加声光加冒烟了。这一代的型号是在第一代的型号基础上加了-1,第三代是第二代的金属升级版,履带,驱动轮是金属的。其它和二代一样。型号是二代的基础上加上“升级版”字样。网上价格是第一代在200~300之间,第二代在300~400之间,第三代在500~600之间。楼主想买的话,别买错了。
至于冒烟的原理其实就是用电热丝给丙二醇加热,丙二醇燃点高而沸点低,加热后产生大量蒸汽,看上去就是冒烟效果。发烟器还自带一个小气泵,作用是将蒸汽吹出发烟器。发烟器内的石棉是像灯芯一样把丙二醇传到电热丝上用的。整个发烟器是安全的。不过,发烟器的出口并不是模型上发动机排烟器的出口,而是另外开了个出口,至少我的3号是这样,再加上烟是类似蒸汽那样的白烟,所以发烟效果感觉是不伦不类,我是完全弃之不用了。

楼主:
呵呵!楼上模友说的很详尽,谢谢!准备考察下手金属三代

网友:
希望早日整到手,弄测试报告来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楼上说下我9楼的疑惑

炮管运动的确只能上下循环运动,但炮塔左右运动却是随意的。我觉得该款模型行走性能还是过得去的,遥杆方向操作也算灵活。

楼主:
谢谢,坚定决心了,收一部来在等飞机配件的日子里愚乐自己开心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