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炸成这样.怎么修复比较好呢

楼主(2008-12-01):
是个翼龙的尾翼.大家看看怎么修复一下比较好呢,.谢谢.主要是把上螺丝的空弄烂了

网友:
剪下一截,装上既可.

网友:
我的是整个垂尾从根部炸断的,用热熔胶烧好了直接粘上就解决,很结实

网友:
用三角泡沫条做支撑,这样重量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