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啊 西安

楼主(2008-12-01):
刚买了个西安的接受 是新的 今天做出门 飞之前的最后测试(今天第一次使用) 发现 西安的真.....
尽然 通道之前会相互干扰 我拨动第6通道开关时(上面没接
舵机
) 第2 4 通道的舵机会有响声 并有微弱的动作
还有我拿着控站的飞机旁边 晃晃控 舵机 也有响声 舵机 也是刚到手的新的 盛会
我以为房间里有干扰 拿到外面 情况一样. 赶紧换上天地飞原装接受, 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A:
不会 啊,一直用西安孵化的啊,没什么影响啊

楼主:
我刚有试了一下 现在就连推油门是( 我设置的 油门前面有1/4的空格, 在这1/4前 就是电机没转前 2 4 通道的 舵机 也会响, 我又把天地飞的 接受 换上 问题 也没有出现 , 反复试了好多次 一样

网友B:
好像西安的接受还不错啊``
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咯?

楼主:
会有什么问题呢 晶体吗?

楼主:
晶体 TX 用在发射上 RX 用在接收上? 是这样的吧

网友C:
油门问题试试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楼主:
怎么效准啊

网友D:
西安接受 我直机 飞翼都用着没问题啊

网友E:
估计是LZ 的晶体不合适

网友F:
恭喜你,终于吃到螃蟹了

网友G:
西安的垃圾,说好的都是托吧,不要误导人了,我买了3个用futaba的,一个用jr的都他xx的10米就跳舵。 要说买巧了吧,这概率性也太高了。 现在换都找不到人换了,扔一边了。 说好的,我卖给你们,要吧?

网友H:
西安的没售后啊?也没质保?
本来还打算买个6通的接收 配在我的天的飞6A上用呢

网友I:
有时候就是这样,10个里面正好有1个是不好的,那可麻烦大了。国产品牌的放大效应使得这1个不好放大成都不好。

楼主:
更气人的是我买了3个 3个都有问题 是黑色的第3代, 用T9的控 不拉天线, 10M内 所有通道全部失控 油门高速转动, T9的控没问题, 一直都在原装接受在飞的.

网友J:
 好坏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