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吱吱的声音

楼主(2008-12-01):
模拟舵机
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是不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如果有微量的抖舵也会有声音,这个声音和数码舵机的吱吱声音有所不同,模拟抖舵的原因可能有:
1、输出的齿轮和下面的电位器连接松动了。
2、电位器碳膜和滑动接触片接触有问题(碳膜老化或者输出齿轮压迫到了电位器)。
3、电机电刷磨损了。

数码舵机
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有的会发出吱吱的声音,有的则没有,高速数码舵机一般都会有吱吱的声音,这是因为高速数码舵机齿轮的减速比小,如果电机为3级直流电机则最小转动角度为120度,电机转动120度已经清晰的反映到电位器上了,定位点如果正好要求在这120度的中间,则电机会来回120度转动寻找定位点,这时就发出了吱吱的声音,速度慢的数码舵机因为减速比一般比较大,一般不会有吱吱的声音,数码舵机的吱吱声和微量抖舵的声音是不同的,抖舵的声音比较低沉比较闷。很多模友把新买的数码舵机不带负载发出吱吱的声音作为判定数码舵机的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

网友:
有声音一定有耗电流,声音是由马达传出来的,是因为有比较高频率的驱动脉冲去推马达转动而来,而脉冲太窄马达根本不会转,这样对舵机很不好,很容易把驱动管搞坏。

网友:
请教一下

65MG舵机  空载时候没事 装机上动时会吱吱,用手动一下摇臂声音消失 再动又响。
请问能判断是什么原因吗 是不是电机要挂了?拆开了齿轮重新上的油问题依旧现在飞时心里发毛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