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

楼主(2008-12-01):
我想开始玩电直。这儿的人都说从模拟器开始。模拟器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像飞行模拟一样吗?就是把飞行摇杆换成遥控器?谁能给个用模拟器的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开始玩电直。这儿的人都说从模拟器开始。模拟器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像飞行模拟一样吗?就是把飞行摇杆换成遥控器?谁能给个用模拟器的截图看看。

模拟器分成软件和硬件两部分。硬件部分样子有点像U盘,上面有个连遥控器的插口,负责把遥控器的信号通过USB口传递给电脑。软件就像一个游戏,可以操纵虚拟的模型,来练习动作和反应。

网友:
模拟和真机一起来,没有真机光是模拟器练不出成绩

网友:
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