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人识改坦克动力和发炮?

楼主(2008-12-01):
请问有无人识改坦克动力和发炮?因为原坦克太慢了,发炮力度唔够劲,无力!有无高手帮帮忙???:loveliness:

网友A:
首先你的坦克是啥??、比例好多??你的发图出来大家才好给你建议。

网友:
我的是90式。。速度太快了。。。想让他慢一点

网友:
恆龙的。。。。火炮不打算动。。。。但想加个发烟装置。。。。可以和BB一起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坦克是啥??、比例好多??你的发图出来大家才好给你建议。

我的坦克是恒龙1:16,我想改速度可以行快D,原来的实际太慢了,好似龟一样,另外发炮相当无力。。。有什么方法解救???

网友:
换无刷上去!!!!!!!!发炮不知道是怎么发的!~~~有弹簧就换力量大点的弹簧!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转速高一点的380马达就好了,速度会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转速高一点的380马达就好了,速度会高一点的!

我刚换左两个高速马达,结果烧左电脑版,台坦克唔行得

网友:
同情一下,电机不能顺便换的,就算电压一样,电流有很大区别的,弄不好就把扳子烧了。我自己做的坦克准备用电动滑扳车的电机,也在考虑怎么控制坦克速度的问题,不知道要用多大的电调才行,电子方面俺就是一文盲。郁闷啊!哪个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同情,恒龙电路板是很垃圾的,想要玩的爽只有换自己的控制系统,然后上高功率马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