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抖动问题希望老魔们指点一二

楼主(2008-12-01):
给位前辈大家好,我用的是YT450SE V2 前几天炸了一次机,因为图便宜就换了GL的主轴和尾管还有副翼横杆。这几天飞行的时候发现即将起飞的一刹那JJ抖的很厉害,但是起飞有就没事了而且也很稳定,降落以后观察发现(从大桨往下看)好像是主轴不直。但是换的时候我还特意在桌面上滚了滚感觉挺直的啊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450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哦 对了我的大桨上有两个很小的缺口 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要检查损坏的部件,严格的讲,损坏的最好都换掉,
1、检查主轴固定座:是否可以轻松的放入主轴?
2、主桨的平衡?
3、起落架是否受损变形?
飞起来感觉平稳,是飞机出于一个动平衡的状况,一定要解决起飞时的问题。
祝飞行愉快!

网友B:
检查横轴是否弯了

网友:
楼主,您好象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C:
没换横轴? 主轴弯一般用眼睛是看不出来地

网友D:
1、主浆的动平衡一定要做好! 哪怕是有点点破口 或者动平衡没做好 飞机震动的就非常厉害!
2、关于在某个转速下飞机震动厉害,是这时候飞机的震动频率正好和你飞机的某个部件的共振频率相同造成的!我的飞机就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无法避免,可以通过换一些部件,甚至螺丝的松紧都可以得到解决,这个就只能你自己慢慢调整慢慢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