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飞机用找重心么?

楼主(2008-12-02):
飞机
电池
放在那部位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动小赛? 重心在梁后1cm处

网友C:
当然要找了 如果是敏定的塞斯纳 你可以问问达令

楼主:
o 收到 我把电池总乱放 呵呵!

网友D:
敏定塞斯纳的话,重心要偏前一点。机尾重,容易抬头。电机下拉也比一般飞机稍大点。调好后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