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表车床上的弹簧夹,可以换上卡盘吗?

楼主(2008-12-02):
求助,仪表车床上的弹簧夹,可以换上卡盘吗?
我是新手啊,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我这里旧物市场有个仪表车床,是弹簧夹的,这个车床没有卡盘,请问能改成卡盘吗?
这个床也没有尾座,可以加一个吗尾座吗?再安装个顶针!
这个仪表车有一米二长,好像是C06***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仪表车床上的弹簧夹,可以换上卡盘吗?
我是新手啊,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我这里旧物市场有个仪表车床,是弹簧夹的,这个车床没有卡盘,请问能改成卡盘吗?
这个床也没有尾座,可以加一个吗尾座吗?再安装个 ...

如果主轴头部有外螺纹的话是可以加卡盘的,一般仪表车都有,配个法兰即可。尾架就比较难啦!

网友:
可以
   的
  当然    法兰最好是就在床上车出来就最好了;

网友A:
可以,不管主轴有无螺纹都可以使用卡盘,当然,要根据主轴的接口条件制作法兰。但没有尾座就比较麻烦,就算你找到了同型号车床的尾座也不能直接使用,因为它和床头的主轴中心不等高,在厂家是进行刮研厚配平的。如果是小摆车,厂家都会让你和床头一起更换。当然你有能力自己动手自镗尾座或刮研那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
有法兰就可以转卡盘,装好法兰车下,车到可以安装卡盘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管主轴有无螺纹都可以使用卡盘,当然,要根据主轴的接口条件制作法兰。但没有尾座就比较麻烦,就算你找到了同型号车床的尾座也不能直接使用,因为它和床头的主轴中心不等高,在厂家是进行刮研厚配平的。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