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6通练习机吗?

楼主(2008-12-02):
好像老鸟们都建议新手要么上LAMA,小4通之类的,要么直接450
前者好飞,但太玩具了吧,后者虽然配件白菜价,但一次性投资太大,况且新手飞450很有难度啊

貌似013,016,60#,艾特猎鹰之类的位置最尴尬,我觉得正适合我这样的学生族(我又不飞暴力3D ),但是配件怎么又贼贵呢 ,难道就没有配件便宜,又比较好飞的6通JJ么

网友:
450性价比最合适,什么013、16,新手飞不了

楼主:
但是450没个几千买不来啊

网友A:
如果追求很好的电子设备
肯定要好几千
如果电子设备都按入门级别选
千把块一样可以玩450

楼主:
我对直机的要求就是悬停航线稳点,最多能做到倒飞就可以了,3D之类的等咱毕业工作了再说

好像就是位置最尴尬的那类直机啊,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追求很好的电子设备
肯定要好几千
如果电子设备都按入门级别选
千把块一样可以玩450

算一下吧:
国产450空机不到500
电机电调应该200可以搞到
8个9克舵机25X8=200 (4个备用 )

陀螺两三百

2块电池不到300
加个一百来的充电器

来些小工具,大桨主轴什麽的备件就100吧

像6EX的控应该一千可以了

加起来就要过两千了!

能收二手的话应该千把块就能飞了!

不过有些店有整套的450卖,说什麽到手即飞,好像不到2千的。

楼主:
我看013,60#,猎鹰之类的都和450一样大啊,那有没有能和450通用的部件啊?

应该说我对直机的要求连450入门级别都不用,但就是像013之类的配件贵啊

网友:
有啊,450就是啊

网友:
013、016之类到了你手里,至少要换了陀螺你才能离地,要不新手很少又能安全飞起来的

网友:
而且配件就别想了,根本不能通用

楼主:
真的这么难么 ,我玩过KT机,模拟器上的电直能对尾了

话说我第一次玩KT3D也没炸 ,虽然老鸟都不建议新手上KT3D的,多亏了模拟器啊,直机是难点,但我会认真练模拟的啊

网友:
直接上450吧,那怕是副厂或者是二手的,配件便宜,飞行成本低(不算电池损耗),上手易。

一般炸也就是三几十块钱可以修好的!

网友:
新手,模拟器才是正确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一下吧:
国产450空机不到500
电机电调应该200可以搞到
8个9克舵机25X8=200 (4个备用 )

陀螺两三百

2块电池不到300
加个一百来的充电器

来些小工具,大桨主轴什麽的备件就100吧

像6EX ...

你是嫌013,016,60#,艾特猎鹰之类配件太贵对吧?
那你就找以上几种机型去配450啊
空机     500
电机3500KV+30A电调   140
陀螺仪GM700或者KDS800    200
辉胜9G *4             100
2块电池        300
充电器0851    60
小工具备件   100
TDF-6C      350
一共1750搞定

如果还嫌贵
飞越535那种半塑料机带动力和陀螺仪,又可以少300元
或者GL450S RTF,1000出头
虽然塑料件多了一点,但总比大部分是塑料还要9XX的013好吧?
无论从电机、电调、陀螺仪、遥控器等各个配置来说
1000出头的半金属450套机应该不会比013还要差吧?

网友:
LS说的是有道理的,控可以选T8,据说Dx6i也不错,价位稍高点,但没有用过,不知如何(现炒现卖,刚看火星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