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雨湖公园跑MONO1

楼主(2008-12-02):
上周日阳光明媚,只是风大了点公园里游船多了点,但还是忍不住跑船去,配置:GXB船壳、原配轴舵系、FEIGAO B2857 KV3600、20C4000MAH 3S1P锂电、X633德国桨、GWS 18G舵机,速度很不错大概五六十的样子吧,稳定性也很好,只是船翻过来后回正的速度还慢,大概要十分钟的样子才翻慢慢翻正,个人觉得可能是防翻仓的容积小了,水的重力不够所致,还请坛里大侠指点如何改进。
对于船壳还有配件所要说的是:1、喷漆质量不敢恭维,防水胶带贴几下就掉了,因为船盖上掉得最利害所以干脆全去掉了,不然太难看;2、原配的连轴器精度不高,所以本人换成了ETTI的索头;3、船壳上与轴、舵系、水刀固定的侧板与上壳的连接强度不够(厂家可能是考虑了重量的问题),很容易开裂,最后我用玻纤布加薄木板给与了加强。
不过总的来说这款壳还是非常不错的,重量和船型都很好,做工也很好,有时动动手也是种乐趣嘛。

网友:
照片拍得动感十足!
顶一下!
几点要说明的!
1:此船的标准配置是8.4V的NIMH电池!使用LIPO的话重量不足再加安装位置的原因!是会导致翻转较慢!
2:翻转的速度也有可能与进水口的位置和大小有很大关系,要注意船头通气孔的位置!
3:喷漆的问题在第一批产品是个缺陷,你有可能拿到的是第一批的产品!后来的不会了!深表歉意!
4:我不清楚你的购买渠道,这边出售过带配件和安装好的版本我有记录,所以那些配件不是我做的,当然船也不是我装的!呵呵!
5:上盖和船底的连接,因为考虑到种种原因,只能是初步的粘结!一般建议购买者加强!

上点内部的图片看看!

网友:
湖南的顶一个,想当年在湘潭读了四年书怎么就没看到过玩模型的

网友:
跑得不错 ,过两天找你单挑

网友(2009-01-15):
  照片是我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