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硬盘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本人刚得到一台坏硬盘。只是不知道能让他给转起来。要还没拆。接上电脑的电源还是可以转的。不过我想用电源接上去转。不知道要怎么接呀。不是要在电种板上的四个线全接上吧?

网友A:
你不想接4根线的话接3根线也可以的:+12、+5、接地 哈哈开个玩笑~~
把电机拆下来,一般电机接线是3根的,象普通无刷电机那样接个电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