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3 真长啊

楼主(2008-12-02):
请问ESKY金属件 013 横轴(长47mm 3mm内丝比450级的长7mm)能和什么飞机通用?
在问能否用外丝横轴..于什么飞机通用?尾波箱能用450级的吗?金属旋头能于什么飞机通用?

网友A(2009-02-01):
你买了飞几天,就后悔,哎,自己先做个沙发

网友B(2009-03-21):
 恭喜楼主买了E013,配件只能买ESKY的,没有通用的!!! 除非你是改装专家,硬把013改为YT450

网友C:
我也后悔啊

网友D:
买了就别后悔。自己研究出个水平来
玩什么都一步一步来的。别 急

网友E(2009-04-23):
我也快要后悔了……定了个2.4G Belt-CP-V2

网友F:
恭喜 恭喜 恭喜发财
买了013 就等于中头彩了

网友G:
不要这么嘛,都是出来玩直的,总要还的

网友H:
既然买了就好好玩吧,不过要注意不能老炸机
我的016也玩了很久了

网友I:
上贼船了

网友J:
我的是014,大家说的也太恐怖了,真要是这么难这么烂那就当魔鬼训练好了,把技术磨出来,然后再玩别的飞机就容易了

网友K:
eSKY的飞机没他们吹的那么难飞。需要耐心调教。调好了一样爽飞。就是比普通450稍微灵活点。ESKY的飞机飞熟了。其他任何飞机不在话下。
如果你想改装,可以替换整套450旋翼头到013上来。更加稳定。
这有80%骂飞机不好飞的,是自己不会调机的问题。

网友L:
我的013飞着就不错,三级风照飞,就是不太稳,比450小点!

网友M:
ESKY450机体实际没有016机体设计的好,,,016就是因为小,太灵活才难飞,,,

网友H:
LZ好好练习,尽量控制不炸机。
我的016换控和接收后在家里练习悬停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