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模拟器可以用键盘控制?

楼主(2008-12-02):
最近看到有用键盘控制玩
模拟器
的.哪些模拟器可以用电脑键盘控制呢?

网友A:
这个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B:
建议楼主放弃这个想法吧! 有这个时间不如去泡MM, 模拟软件就是用摇杆来控制的,否则没有生存的价值!

网友C:
先感受下还是可以

网友D:
雷鸟配套的模拟可以用键盘控制,但实际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