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dsx7到底带不带计时功能。说明书英文的看不懂。

楼主(2008-12-02):
找到调时间的地方。好像没反映。是不是jrdsx7没有计时功能。

网友:
MEIYOU

这个重要的功能被阉割了

楼主:
看来要指望无线的电显了

网友:
这功能说有用确实有用,说没用也确实没用。自己买个定时器也就6块5毛钱的事情

网友:
好像没有,反正我没找到这功能,飞电直没那功能真有点可惜了。

网友:
我也没找到这个功能。
另外用模拟器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有人会么?

网友:
有正计时功能 足够了 低头扫一眼遥控器不至于炸机吧:loveliness:

网友:
有的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只有总计时。但可以回零

网友:
这个最关键的就是不带计时器。。。
唉。。。可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总计时。但可以回零

怎么回零呢?

楼主:
进入到给模型起名字的那个选项里面。有项是时间的。清零就可以了。不过没意义。

网友:
开机前按住sel+dn开机进入的菜单如果选择了进入某一选项后想再退回菜单是不是只有关机后再次开机才可以呢?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指望无线的电显了

我也有这想法,呵呵,不知道哪有买?好不好用?我飞机上到是装着电量显示,电量低了会闪灯的那种,不过不怎么好用,每次都要飞到身边才能看的清楚,飞远了基本上看不到,如果大晴天在太阳底下基本上是个摆设。
我现在飞的时候用手机的倒计时功能,设了4分钟,到时了就叫,凑活用着。

网友:
我9xii的计时也很少用的

网友(2009-02-11):
我刚买的DSX7有计时功能

网友:
计时是个很实用的功能,没有就太可惜了。
如果用来玩固定翼,不知有没有所需的各种混控功能,和 SUB TRIM  这个功能

网友A:
好像新款的有计时功能了

网友B:
有新款吗?我的才买不久都无哦!

网友C:
新版本的有

网友D:
是呀! 新板本的有計時功能, 但價格是否一樣?

网友E(2009-03-28):
我刚买了。有計時功能的

网友F:
有的,倒计时最长10分钟,正计时,总计时共三种计时方式,目前就发现这些

网友G(2009-05-10):
新买的JR DSX7 2.4G 带计时功能,不过没有天九的计时功能强!

网友H(2009-08-07):
请问总计时怎么清零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