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加工内键槽的好方法?

楼主(2008-12-02):
在没有插床和刨床的情况下,谁有加工内键槽的好方法?

外键槽用铣床可以加工,内键槽一直没有见到好方法。

网友:
用线切割呀

网友A:
用铣床也行,你磨一个方刀,把件固定好后,不要打开电源上下移动,就好像差床一样,一点一点的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铣床也行,你磨一个方刀,把件固定好后,不要打开电源上下移动,就好像差床一样,一点一点的进刀

这个方法看似不错

网友:
铣床先干个小R
    在有钢剧或是锉刀来修一下就OK了
   呵呵
     要求不高的说

网友B:
我前几天刚用铣床插了2个齿轮的键槽,方法就是先用6mm的铣刀铣进3个mm深,然后用6X6的白钢条磨一下,夹在夹头上插,几十下就好了。这个方法这坛子里以前有人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刚用铣床插了2个齿轮的键槽,方法就是先用6mm的铣刀铣进3个mm深,然后用6X6的白钢条磨一下,夹在夹头上插,几十下就好了。这个方法这坛子里以前有人用过。

网友:
1、用钻床插
2、线切割
3、铣刀铣一刀,剩下的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