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电调方面的 高手 指点一下,有点难度

楼主(2008-12-02):
新收了一个电调尸体如图:
那个搭焊的U型的黑线是干嘛的,有什么作用,那部分是什么电路?

电调的用料不错(如下,应该是35A+4Abec输出)
MCU:
 ATMEL
 ATMEGA8L
LDO:
 ST
 L4941B
 1A * 4

MOSFET:
 N-Channel
 IOR
 F7832

 20A * 2 * 3

 P-Channel
 FDS
 6679Z

 13A * 3 * 3

我的问题是:
1、那个搭焊的U型的黑线是干嘛的,有什么作用,那部分是什么电路?
2、信号线是接到哪,是那三个焊点的哪个(高手应该清楚我指的是哪三个焊点)?
3、这是哪家的电调,什么型号?

其中最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用万用表一试便知,望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飞线,调试过程中解决电路板bug用的

楼主:
多谢ls帮忙,一点进展

刚拿表试了一下,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另外搭焊处跟电池的正极相连,看焊接的质量不像是厂家干的,这么好的电调不修好它可惜了,一定要研究研究

网友:
那个是设置电池节数的条线,也就是设置保护截止电压

网友:
老款电调 转换11.1V和7.4V电池用的

楼主:
多谢帮助

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通过这个飞线来降低检测的截至电压,使这个电调可以用于2s的环境,对吧?

网友:
好专业的人才啊

网友:
确实是用来调整电池低压切断伐值的,不过这个电调MOS的用料都是垃圾货来着

楼主:
没事没事,这电调是送的,光那四颗LDO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