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交流,欢迎高手进来

楼主(2008-12-02):
最近每周至少飞一次火鸟,有一些经验同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次飞,没有想到火鸟的速度比较快,还是陆地起飞,手忙脚乱,挂在树上,花一小时才拿下来,机翼损伤严重,心理有了障碍,不敢飞了。过来几天,鼓起勇气,抱着炸烂的想法,找了一个三倍球场大的场地一次手掷起飞成功,那个高兴崩提了,就像刚学会开车。后来感觉飞行时间太短,买了一块1800am锂电,90克,有点轻,于是用2mm钢丝做了一个稍大的起落架,1是加重,2是增加强度。感觉动力比以前强很多,飞行时间40分钟以上,原来的电池都没有用了。飞机很轻盈,关动力后有几次都担心降不下来。现在就是降落感觉不过关,想去山里飞,由于山里没有降落场地,正在苦练手接飞机降落,感觉难度很大。大家有什么经验,欢迎交流,望老鸟赐教。

网友:
1:大场地是你成功的关键。
2:在草地飞行,不需要起落架。起落架在空中的阻力很大,对滑翔很不利。
3: 飞行前,先想好本次飞行的轨迹
-----------------------------------------------
找了一个三倍球场大的场地一次手掷起飞成功

网友:
呵呵,前几天我也想用火鸟去练手,结果被安仔给我飞丢了....

不然的话,还可以与你交流一下....

现在不行了....啊哈哈.....

网友:
lZ哪买的,什么样子?给个图看看,新手也想上

网友:
一个电,飞行时间40分钟以上,很不错啊

网友:
现在平地练好降落在说
降落的经验:
高空对准,摆平,朝自己飞来
收油门,降高度,大胆推杆。火鸟这飞机对推杆没什么反应,有时候飞高了推杆都不下来,必须打方向进螺旋才能迫降。
继续修正方向,关油门,看情况控制升降舵,推杆后速度快可能还要继续推杆。
这样一般都能成功降落。

楼主:
对准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高度的判断不准也就是在什么高度收油进入滑翔。经常飞机从头上飞过。推杆感觉飞的很快,不敢手接。拉杆速度低,就是失速后接不住就炸机了,很难配合。
另外,陆地起飞总是打转,打方向也没有用,是不是起落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搜火鸟403就行,有很多图。

网友:
想买个空机,自己改无刷的,需要一些什么配置呢?电机、螺旋桨、电池可配多大的?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火鸟滑翔性能差,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飞机太重,所以下降的速率很快!

网友C:
改无刷配什么型号的电机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火鸟滑翔性能差,一下就下来了

1.调整尾翼高低,将后螺丝条送,前螺丝调紧。
2.换锂电减轻头部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无刷配什么型号的电机和桨?

为什么要改无刷?我认为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1.调整尾翼高低,将后螺丝条送,前螺丝调紧。
2.换锂电减轻头部重量。

别做这些,直接加大机翼迎角,,,,,,,,,,,,,,,,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这招儿,我怎么没有想到。谢谢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准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高度的判断不准也就是在什么高度收油进入滑翔。经常飞机从头上飞过。推杆感觉飞的很快,不敢手接。拉杆速度低,就是失速后接不住就炸机了,很难配合。
另外,陆地起飞总是打转,打方向 ...

对准后摆平机翼,油门放到一半(油门杆有标记)或三分之一,飞机应该自己往下降。
当高度降到2米离你有20米时关油门,操纵升降舵保持平飞,然后接地。
从头顶上飞过,说明高度高了或距离近了。我的经验是离你150米的距离,高度在六层楼高左右比较合适
如果降高度但持续不降速度说明油门大了,不减油门只推杆当然会飞得快!

先练好降落在练手接,否则很危险。

关于改无刷,我觉得要看具体的用途
平时飞着玩用有刷足够了,但我飞留空时间时感觉有刷+镍氢偏重,整机重量400克,电池100克,380电机70克,只有300克推力。换无刷至少减重100克,推力增加至少50克。

网友E:
用手接火鸟不是好主意。这飞机还是有一定质量的,加上速度也有一定危险性啊。加上有时不小心碰下油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经验,明天就去试试,降落应该成功率很高。
另:改无刷能减100g重量?是不是就是换电机,加电调,接收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手接火鸟不是好主意。这飞机还是有一定质量的,加上速度也有一定危险性啊。加上有时不小心碰下油门,~~~~~~~

因为我想去山里飞,山里没有着陆区。

网友:
降落应该成功率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经验,明天就去试试,降落应该成功率很高。
另:改无刷能减100g重量?是不是就是换电机,加电调,接收板换吗?

真想往轻了改可能不止100克,但考虑到要配重心和抗风能力,不建议减这么多,增加电池容量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电机当然要换,电调和接收、舵机都要换.

改造后电池容量会更小,但由于总重轻了,飞行时间不会少很多。

另外,火鸟的电机安装位适合装7寸桨,选电机时要选KV合适的

楼主:
改无刷,不换接收、舵机,难道就没有办法吗?

网友:
改锂电怎么样?再配合小一点的有刷电机。既能减轻重量,又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