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46(支努干)的调整与试飞[!]

楼主(2008-12-02):
一,机体的组装按照说明书装配好各部件,特别注意:
1.传动皮带的齿位一定要对准,皮带的锁紧螺丝特别要固定牢固,否则皮带松动(皮带较长)就会跳齿,前后旋翼马上报废。
2.三旋翼的相位一定要调整正确,否则没法控制飞机。
二.调整与试飞:
1.CH-46双旋翼的直升机操控与一般单旋翼的直升机有所不同,前后旋翼旋转方向是相反的用来抵消反扭力。
AILE:同时同向改变前后十字混控盘来控制。
ELEV:在同时同向改变前后十字混控盘的时,前十字混控盘向上(加大PIT)向下(减小PIT),后十字混控盘向下(减小PIT)向上(加大PIT)来控制。
RUDD: 同时反向改变前后十字混控盘来控制。
2.CH-46虽然是CCPM控制两个十字混控盘,但遥控器的设定却很简单,按出厂设定(油门除外)MPM模式,陀螺感应菜单关闭,其它的都在套件原配的混控器(TR-SVMIX)上调整。除一些基本设定不动外,其它十八个混控都要调整。
TR-SVMIX原厂建议设定如下:
AILE-GY-Hi:+80..........CPIT-FCmix:+40..........CPIT-RCmix:+40
AILE-GY-Lo:+80..........AILE-FRmix:+70...........AILE-RRmix:+70
ELEV-GY-Hi:+160........ELEV-FRmix:-25...........ELEV-RRmix:-25
ELEV-GY-Lo:+160........ELEV-FPmix:+50..........ELEV-RPmix:+50
RUDD-GY-Hi:+200.......ELEV-FCmix:-20..........ELEV-RCmix:+10
RUDD-GY-Lo:+200.......RUDD-FRmix:+70........RUDD-RRmix:-70
试飞时才发现如按原厂设定的混控飞机没办法控制(差点出意外),经过上十个起落的反复调整才得以稳定地飞行。调整后的设定如下:
AILE-GY-Hi:+70..........CPIT-FCmix:+40..........CPIT-RCmix:+40
AILE-GY-Lo:+50..........AILE-FRmix:+70...........AILE-RRmix:+70
ELEV-GY-Hi:+110........ELEV-FRmix:-20...........ELEV-RRmix:-20
ELEV-GY-Lo:+100........ELEV-FPmix:+40..........ELEV-RPmix:+40
RUDD-GY-Hi:+150.......ELEV-FCmix:-10..........ELEV-RCmix:+5
RUDD-GY-Lo:+100.......RUDD-FRmix:+90........RUDD-RRmix:-90
调整时重点注意:
1.首先必须调好ELEV-GY,ELEV-FPmix,ELEV-RPmix混控才能正常起降。
2.机体的方向偏移只能调整前或后的PIT(三个PIT拉杆)。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经验,与大家交流。

杨培良  13816970731

网友:
好机啊 有视频吗看看

网友:
NB的东西啊

网友:
顶杨老师和JJ

网友:
 漂亮,強悍,可惜我沒這水平也沒這麼多money

网友:
漂亮,这是哪个公司出的?

网友:
hirobo的吧,价格很贵,结构复杂,配件也不全,据说操控也比较难。看那条皮带,不知道几个起落就得换了 强烈建议带上壳子,全迷彩军装,最好再买个小比例的悍马车吊在下面,要不就别飞了

网友:
扬老师的帖子 那样一定要顶的

网友:
hehe 长期潜水 看见杨老师顶一个 嘿嘿

网友:
帮杨老师顶一下

网友:
这飞机太有派了  上个视频啊

网友:
这架飞机叫“海骑士”。ch-47是“支努干”。HIROBO出的,我调过一台,难调的很

网友:
也? 杨老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