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资料

楼主(2008-12-02):
先来点水的,,,然后补充点好的资料。。。。。。。

网友:
楼主好资料很多,就是不舍得贴上来, 我顶你,好资料要共享呀

网友:
大清早的,

网友:
水贴 鉴定完毕

网友:
纯水,鉴定完毕。

网友:
水水水:loveliness:

网友:
什么水?大粪水!

楼主:
机械零件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是反映零件表面微观几何形状误差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是检验零件表面质量的主要依据;它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使用寿命和生产成本。
  机械零件表面粗糙度的选择方法有3种,即计算法、试验法和类比法。在机械零件设计工作中,应用最普通的是类比法,此法简便、迅速、有效。应用类比法需要有充足的参考资料,现有的各种机械设计手册中都提供了较全面的资料和文献。最常用的是与公差等级相适应的表面粗糙度。在通常情况下,机械零件尺寸公差要求越小,机械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值也越小,但是它们之间又不存在固定的函数关系。例如一些机器、仪器上的手柄、手轮以及卫生设备、食品机械上的某些机械零件的修饰表面,它们的表面要求加工得很光滑即表面粗糙度要求很高,但其尺寸公差要求却很低。在一般情况下,有尺寸公差要求的零件,其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数值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在一些机械零件设计手册和机械制造专著中,对机械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和机械零件的尺寸公差关系的经验及计算公式都有很多介绍,并列表供读者选用,但只要细心阅来,就会发现,虽然采取完全相同的经验计算公式,但所列表中的数值也不尽相同,有的还有很大的差异。这就给不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带来了迷惑。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在机械零件工作中选择表面粗糙度的困难。
  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不同类型的机器,其零件在相同尺寸公差的条件下,对表面粗糙度的要求是有差别的。这就是配合的稳定性问题。在机械零件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对于不同类型的机器,其零件的配合稳定性和互换性的要求是不同的。在现有的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中,反映的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第1类主要用于精密机械,对配合的稳定性要求很高,要求零件在使用过程中或经多次装配后,其零件的磨损极限不超过零件尺寸公差值的10%,这主要应用在精密仪器、仪表、精密量具的表面、极重要零件的摩擦面,如汽缸的内表面、精密机床的主轴颈、坐标镗床的主轴颈等。
  第2类主要用于普通的精密机械,对配合的稳定性要求较高,要求零件的磨损极限不超过零件尺寸公差值的25%,要求有很好密合的接触面,其主要应用在如机床、工具、与滚动轴承配合的表面、锥销孔,还有相对运动速度较高的接触面如滑动轴承的配合表面、齿轮的轮齿工作面等。
  第3类主要用于通用机械,要求机械零件的磨损极限不超过尺寸公差值的50%,没有相对运动的零件接触面,如箱盖、套筒,要求紧贴的表面、键和键槽的工作面;相对运动速度不高的接触面,如支架孔、衬套、带轮轴孔的工作表面、减速器等等。
  在此我们对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各类表值进行统计分析,将旧的表面粗糙度国家标准(GB1031—68)转换为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颁布的1983年的新的国家标准(GB1031—83),采用优先选用的评定参数,即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值Ra=(1)/(l)∫l0|y|dx。并采用Ra优先选用的第一系列数值,推导出表面粗糙度Ra与尺寸公差IT之间的有关关系式为
  第1类:Ra≥1.6 Ra≤0.008×IT
  Ra≤0.8Ra≤0.010×IT
  第2类:Ra≥1.6 Ra≤0.021×IT
  Ra≤0.8Ra≤0.018×IT
  第3类:Ra≤0.042×IT
  将上述3种关系式列表,如表1、表2、表3所示。
表1 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值(用于精密机械)
公差

等级        基  本  尺  寸  (mm)
        ~3        >3~6        >6~10        >10~18        >18~30        >30~50        >50~80        >80~120        >120~180        >180~250        >250~315        >315~400        >400~500
        表 面 粗 糙 度 数 值 Ra≤μm
IT6        0.1        0.2        0.4
IT7        0.1        0.2        0.4        0.8
IT8        0.2        0.4        0.8
IT9        0.2        0.4        0.8        1.6
IT10        0.4        0.8        1.6        3.2
IT11        0.8        1.6        3.2        6.3
IT12        0.8        1.6        3.2        6.3
表2 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值(用于普通精密机械)
公差

等级        基  本  尺  寸  (mm)
        ~3        >3~6        >6~10        >10~18        >18~30        >30~50        >50~80        >80~120        >120~180        >180~250        >250~315        >315~400        >400~500
        表 面 粗 糙 度 数 值 Ra≤μm
IT6        0.2        0.4        0.8
IT7        0.2        0.4        0.8        1.6
IT8        0.4        0.8        1.6        3.2
IT9        0.8        1.6        3.2        6.3
IT10        1.6        3.2        6.3        12.5
IT11        1.6        3.2        6.3        12.5
IT12        0.4        6.3        12.5
表3 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值(用于通用机械)
公差

等级        基  本  尺  寸  (mm)
        ~3        >3~6        >6~10        >10~18        >18~30        >30~50        >50~80        >80~120        >120~180        >180~250        >250~315        >315~400        >400~500
        表 面 粗 糙 度 数 值 Ra≤μm
IT7        0.8        1.6        3.2
IT8        0.8        1.6        3.2        6.3
IT9        1.6        3.2        6.3        12.5
IT10        3.2        6.3        12.5
IT11        6.3        12.5        25
IT12        6.3        12.5        25
  在机械零件设计工作中,按尺寸公差选择表面粗糙度数值时,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机器,选择相应的表值。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Ra采用第1系列值,而旧的国标Ra的极限值为第2系列值,换算时会遇到数值上靠和下靠的问题。我们在表中表值采用上靠,因为这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个别值采用下靠。旧国标的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对应的表的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复杂,对同一公差等级同一尺寸分段同一基本尺寸,孔与轴的表面粗糙度值不相同,不同配合种类数值也不相同,这是由于旧的公差与配合标准(GB159—59)的公差数值与上述因素有关。现行的新国标公差与配合(GB1800—79)对同一公差等级同一尺寸分段内各基本尺寸的标准公差值是相同的,这样就使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的对应表大为简化,也更为科学合理。
  在设计工作中,表面粗糙度的选择归根到底还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全面衡量零件的表面功能和工艺经济性,才能作出合理的选择。表中给出的公差等级与表面粗糙度值可供设计时参考。

楼主:
当今世界上长度计量单位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公制,计量单位为米(m)、厘米(cm)、毫米(mm)等,在欧州、我国及日本等东南亚地区使用较多,另一种为英制,计量单位主要为英寸(inch),相当于我国旧制的市寸,在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使用较多。
   1、公制计量:(10进制)
                 1m =100 cm=1000 mm
                                                                1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mm
   2、英制计量:(8进制)
           1英寸=8英分        1英寸=25.4 mm      3/8×25.4 =9.52

             1/16    3/16  5/16    7/16   9/16   11/16  13/16  15/16

            0    1/8    1/4    3/8    1/2    5/8    3/4    7/8    1 inch
   3、1/4以下的产品用番号来表示其称呼径,如:
          4#,   5#,   6#,   7#,   8#,  10#,  12#

第二章  螺    纹

一、螺纹是一种在固体外表面或内表面的截面上,有均匀螺旋线凸起的形状。根据其结构特点和用途可分为三大类:
   (一)、普通螺纹:牙形为三角形,用于连接或紧固零件。普通螺纹按螺距分为粗牙和细牙螺纹两种,细牙螺纹的连接强度较高。
   (二)、传动螺纹:牙形有梯形、矩形、锯形及三角形等。
(三)、密封螺纹:用于密封连接,主要是管用螺纹、锥螺纹与锥管螺纹。

二、螺纹配合等级:
螺纹配合是旋合螺纹之间松或紧的大小,配合的等级是作用在内外螺纹上偏差和公差的规定组合。
   (一)、对统一英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1A、2A和3A级,内螺纹有三种等级:
          1B、2B和3B级,全部都是间隙配合。等级数字越高,配合越紧。在英制螺纹中,偏差仅规定1A和2A级,3A级的偏差为零,而且1A和2A级的等级偏差是相等的。
          等级数目越大公差越小,如图所示:

                            1B       2B      3B      内螺纹

                                                                         基本中径

                                            3A        外螺纹
                                 2A
                        1A
1、1A和1B级,非常松的公差等级,其适用于内外螺纹的允差配合。
     2、2A和2B级,是英制系列机械紧固件规定最通用的螺纹公差等级。
     3、3A和3B级,旋合形成最紧的配合,适用于公差紧的紧固件,用于安全性的关键设计。
  4、对外螺纹来说,1A和2A级有一个配合公差,3A级没有。1A级公差比2A级公差大50%,比3A级大75%,对内螺纹来说,2B级公差比2A公差大30%。1B级比2B级大50%,比3B级大75%。
(二)、公制螺纹,外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4h、6h和6g,内螺纹有三种螺纹等级:5H、6 H、7H。(日标螺纹精度等级分为I、II、III三级,通常状况下为II级)在公制螺纹中,H和h的基本偏差为零。G的基本偏差为正值,e、f和g的基本偏差为负值。如图所示:

        公差          G
                                  H                内螺纹
        偏差                                                       基本中径
                                                    外螺纹
                         f    g               h
                   e
1、        H是内螺纹常用的公差带位置,一般不用作表面镀层,或用极薄的磷化层。G位置基本偏差用于特殊场合,如较厚的镀层,一般很少用。
      2、g常用来镀6-9um的薄镀层,如产品图纸要求是6h的螺栓,其镀前螺纹采用6g的公差带。
      3、螺纹配合最好组合成 H/g、H/h或G/h,对于螺栓、螺母等精制紧固件螺纹,标准         推荐采用6H/6g的配合。
   (三)、螺纹标记
          M10×1–5g 6g                        M10×1–6H
                          顶径公差代号                      中径和顶径公差代号(相同)
                      中径公差代号

三、机械螺纹的主要几何参数:
(一)、大径/牙外径(D、d):为外螺纹牙顶或内螺纹牙底重合的假想圆柱直径。螺纹大径基本代表螺纹尺寸的公称直径。
(二)、中径(D2、d2):D2=d2=D(d)-2x3H/8 ,式中H为原始三角形高:
     H=(√3 /2)P=0.866025P(60O牙山角);  H=0.960491P(55 O牙山角)
(三)、小径/牙底径(D1、d1):为外螺纹牙顶或内螺纹牙顶相重合的假想圆柱的直径。
(四)、螺距(P):为相邻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的轴向距离或相邻牙山或两相邻牙谷间的距离。在英制中以每一英寸(25.4 mm)内的牙数来表明牙距(如下表)。
规   格        牙     距        规 格        称

径        牙    数
        粗牙        细牙        极细牙                        粗  牙        细  牙        韦氏牙
M3        0.5        0.35                4#        2.9        40        48
M4        0.7        0.5                6#        3.5        32        40
M5        0.8        0.5                8#        4.2        32        36
M6        1.0        0.75                10#        4.8        24        32
M7        1.0        0.75                12#        5.5        24        28
M8        1.25        1.0        0.75        1/4        6.35        20        28        20
M10        1.5        1.25        1.0        5/16        7.94        18        24        18
M12        1.75        1.5        1.25        3/8        9.53        16        24        16
M14        2.0        1.5        1.0        7/16        11.11        14        20        14
M16        2.0        1.5        1.0        1/2        12.7        13        20        12
M18        2.5        2.0        1.5        9/16        14.29        12        18        12
M20        2.5        2.0        1.5        5/8        15.86        11        18        11
M22        2.5        2.0        1.5        3/4        19.05        10        16        10
M24        3.0        2.0        1.5        7/8        22.23        9        14        9
M27        3.0        2.0        1.5        1        25.40        8        12        8
M30        3.5        3.0        2.0
(五)、牙型半角(α/2):牙侧与螺纹轴线的垂线间的夹角,普通螺纹牙型半角为60O/2,韦           氏牙(BSW)螺纹牙型半角为55O/2 。一般木螺丝牙山角度为60 O,尾尖角度60O。
(六)、螺纹旋合长度:为两相配合螺纹,沿螺纹轴方向相互旋合部分的长度。

四、自攻、自钻螺纹的主要几何参数:
(一)        、大径/牙外径(d1),为螺纹牙顶重合的假想圆柱直径。螺纹大径基本代表螺纹尺寸的公
称直径。
(二)        、小径/牙底径(d2):为螺纹牙底重合的假想圆柱直径。
(三)        、牙距(p):为相邻牙在中经线上对应两点的轴向距离。在英制中以每一英寸(25.4
mm)内的牙数来表明牙距。
下表列举常用规格的牙距(公制)牙数(英制)
1、公制自攻牙:
规格        S T 1.5        S T
1.9        S T
2.2        S T
2.6        S T
2.9        S T
3.3        S T
3.5        S T
3.9        S T
4.2        S T
4.8        S T
5.5        S T
6.3        S T
8.0        S T
9.5
牙距        0.5        0.6        0.8        0.9        1.1        1.3        1.3        1.3        1.4        1.6        1.8        1.8        2.1        2.1
     2、英制自攻牙:
规 格        4#        5#        6#        7#        8#        10#        12#        14#

数        AB牙        24        20        20        19        18        16        14        14
        A牙        24        20        18        16        15        12        11        10
      3、日标墙板钉:
规 格        6#        7#        8#        10#
粗牙        牙数        9        9        9        8
        牙距        2.82        2.82        2.82        3.18
细牙        牙数        18        16        15        12
        牙距        1.41        1.59        1.69        2.11
      4、机械螺丝(机械牙):
规格        公制(牙距)        英制(牙数)
        M2.5        M3        M3.5        M4        M5        M6        M8        4#        5#        6#        8#        10#        12#        1/4
粗牙        0.45        0.5        0.6        0.7        0.8        1.0        1.2        40        40        32        32        24        24        20
细牙        0.35        0.35        0.35        0.5        0.5        0.75        1.0        48        44        40        36        32        28        28
      5、钻尾螺丝:钻尾螺丝有CSD(机械牙),BSD(自攻AB牙)两种。其牙距或
                   牙数可分别参考机械螺丝(CSD牙)和自攻螺丝(BSD牙)。
(四)、牙山角度和尾尖角度:牙山角为牙侧与牙侧间的夹角、尾尖角为螺纹未端尖角。
       1、自 攻 牙:牙山角度为60O,尾尖角度为45 O±5 O。
       2、墙 板 钉:牙山角度为60O,(也可依客户要求生产,如45 O±5 O)尾尖角度为                           25 O±3O。
       3、夹 板 钉:(Chip board screws)牙山角度为40 O±3 O,尾尖角度为25O±3 O 或34O                   ±3O(客户特殊要求)。
       4、钻尾螺丝:牙山角度为60 O±5 O,尾部针对不同规格的产品选用不同型号的夹                    尾针,夹尾的主要几何参数为夹尾径和伸出量。

网友A:
我就不相信是水贴吗!不过到像挤牙膏,再顶一次还能挤出点真东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相信是水贴吗!不过到像挤牙膏,再顶一次还能挤出点真东西来

还有些。。。。

楼主:
一、目前市场上标准件主要有碳钢、不锈钢、铜三种材料。
(一)碳钢。我们以碳钢料中碳的含量区分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以及合金钢。
1、低碳钢C%≤0.25% 国内通常称为A3钢。国外基本称为1008,1015,1018,1022等。主要用于4.8级螺栓及4级螺母、小螺丝等无硬度要求的产品。(注:钻尾钉主要用1022材料。)
2、中碳钢0.25%<C%≤0.45%  国内通常称为35号、45号钢,国外基本称为1035,CH38F,1039,40ACR等。主要用于8级螺母、8.8级螺栓及8.8级内六角产品。
3、高碳钢C%>0.45%。目前市场上基本没使用
4、合金钢:在普碳钢中加入合金元素,增加钢材的一些特殊性能:如35、40铬钼、SCM435,10B38。芳生螺丝主要使用SCM435铬鉬合金钢,主要成分有C、Si、Mn、P、S、Cr、Mo。
(二)不锈钢。性能等级:45,50,60,70,80
主要分奥氏体(18%Cr、8%Ni)耐热性好,耐腐蚀性好,可焊性好。A1,A2,A4
马氏体、13%Cr耐腐蚀性较差,强度高,耐磨性好。C1,C2,C4铁素体不锈钢。18%Cr镦锻性较好 ,耐腐蚀性强于马氏体。目前市场上进口材料主要是日本产品。按级别主要分SUS302、SUS304、SUS316。
(三)铜。常用材料为黄铜…锌铜合金。市场上主要用H62、H65、H68铜做标准件。

二、碳钢产品所使用的盘元:
序号        种 类        可选用的材质
1        4.8级六角螺栓        1008K 1010 1015K
2        6.8级六角螺栓        1032 1035 1040 CH38F 1039
3        8.8级六角螺栓        1035ACR(M10以下)1040ACR(M12以上)CH38F 1045ACR 1039 10B21 10B33 10B38
4        8.8级内六角螺栓        CH38F 1039 10B21(M10-M12) 10B33 (M14)10B38(M12-M24)10B21
5        10.9级六角螺栓        1045ACR   10B38
6        │8│级螺帽        1008K 1010
7        8级螺帽        1015(M<16) CH38F (M≥16)
8        10级螺帽        CH38F 1039 10B21 10B33
9        12级螺帽        1039 10B21 10B33 10B38
10        马车螺丝        1008 1010 1015
11        六角缘凸螺栓        CH38F 1039 10B21 10B33 10B38
12        六角木螺丝        1008K  1010
13        自攻钉、墙板钉
钻尾钉、夹板钉        1018  1022  CH22A
14        机螺钉 家俱螺丝        1008  1010

三、材料中各类元素对钢的性质的影响:
  1、碳(C):提高钢件强度,尤其是其热处理性能,但随着含碳量的增加,塑性和韧性下降,并会影响到钢件的冷镦性能及焊接性能。
  2、锰(Mn):提高钢件强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可淬性。即在淬火时增加了淬硬渗入的强度,锰还能改进表面质量,但是太多的锰对延展性和可焊性不利。并会影响电镀时镀层的控制。
  3、镍(Ni):提高钢件强度,改善低温下的韧性,提高耐大气腐蚀能力,并可保证稳定的热处理效果,减小氢脆的作用。
  4、铬(Cr):能提高可淬性,改善耐磨性,提高耐腐蚀能力,并有利于高温下保持强度。
  5、钼(Mo):能帮助控制可淬性,降低钢对回火脆性的敏感性,对提高高温下的抗拉强度有很大影响。
  6、硼(B):能提高可淬性,并且有助于使低碳钢对热处理产生预期的反应。
  7、矾(V):细化奥氏体晶粒,改善韧性。
  8、硅(Si):保证钢件的强度,适当的含量可以改善钢件塑性和韧性。

四、关于不锈钢材质之特性简介(304、316)
(一)        该三种材质均为300系列的奥氏体不锈钢,其化学成分如下:
名称        C        Si        Mn        P        S        Ni        Cr        Mo        Cu
304M        ≤0.06        ≤1.0        ≤2.0        ≤0.045        ≤0.03        8.91-10.0        18.0-20.0        0        0
316        ≤0.03-0.06        ≤1.0        ≤2.0        ≤0.045        ≤0.03        10.0-14.0        16.0-18.0        2.0-3.0        0
304HC        ≤0.08        ≤1.0        ≤2.0        ≤0.045        ≤0.03        8.0-10.5        17.0-19.0        0        1.0-3.0
(二)        主要化学成分与不锈钢性能之关系。
1、碳 C   可增加硬度和强度,含量过高会降低其延展性和耐蚀性
    2、铬 Cr  可增加耐蚀性、抗氧化性,使品粒细化,增加强度,硬度和耐磨性
    3、镍 Ni  可增加高温强度、耐蚀性,降低冷加工硬化之速率
    4、钼 Mo 增加强度,对氧化物和海水的耐蚀性优良
    5、铜 Cu 利于冷加工成型,降低磁性
(三)材质之其它性能
1、以上材质正常状态无磁性。304M冷加工后略有磁性(1.6u-2.0u左右);304HC磁性为(1.01u-1.6u左右);316材质冷加工后磁性小于1.01u。
2、各材质均有良好的延展性,易冷加工成型,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均可达到要求。(Ts 抗拉强度 min 700N/mm, Ys 屈服强度 min 450N/mm)
(四)结论
1、304M、304HC、316三种材质是目前300系列奥氏体不锈钢使用最广的材质之一。各材质明显差异为:冷加工后材质磁性为316<304HC<304M。316材质抗化学品腐蚀,抗孔蚀性及抗海水耐蚀性能相对于304M及304HC要优良。
2、总之,不锈钢标准件特性为耐腐蚀、美观、卫生,但其强度、硬度正常情况下相当于碳钢(6.8级)故对不锈钢产品应不可撞击、敲打、注意维护其表面光洁度、精度,且不能和使用碳钢产品一样随便施加力量,亦不可施力过大,同时因不锈钢延展性好,在使用时产生钢屑易粘于螺帽牙级处,增加摩檫力,易导致锁死,而使用碳钢即使产生铁屑也会掉落,相对于不锈钢不易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