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通控配6通接收机飞直升机如何设置陀螺感度线?

楼主(2008-12-03):
    如题。小弟今天碰到新问题。朋友买了架配250用JRDSX9控及JR6通接收。6通接收上面没有AUX2插口,只好把陀螺仪感度线插到GEAR通道上了。但插这上飞机是不锁尾的。需要混控,但我--------不会 。希望会的大大指教。

    发贴有两个目的。一是真心求问,二是让和我一样不会的同志一起扫盲。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4059&extra=page%3D1

网友:
401?容易
401是这样定义的,一个方向是锁一个方向是不锁.
你把gear控制开关拨动一下.
注意gear通道的行程哦,401是通过最大行程来控制感度的.
感度对应关系是 感度=行程/0.9

网友:
不用拨动GEAR开关
不用调整行程
也就是关掉GEAR功能
只是在控上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4059&extra=page%3D1

是插到GEAR通道了。设置呢?如何在控里设置?

还有楼上的几位仁兄说的我有点晕。似懂非懂.一头雾水啊.

网友:
401的感度线插到GEAR通道
然后在控里设置
先关掉GEAR
剩下的就是调整感度了
就那么简单

网友:
应该是在 GYRO   设置的啊
你用的是 2610?

网友:
GEAR,先0开始,-+,应该+是锁尾数句上去感度高,-也一样子是NOMAL.罢了

楼主:
感谢chyokyo,感谢提出方法模友,感谢关注此贴的广大模友,问题解决了。

解决方法,把JR控上的定速器功能打开,使用定速器里的百分数来设定陀螺的感度。

经测试,亚拓250在使用原装的陀螺和舵机的情况下,N为30%,ID1和ID2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