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成功进行无副翼450首飞测试,没有搭载VBar系统的裸飞

楼主(2008-12-03):
飞行感受:

本次测试目的是解决安装电子设备之前的震动因素,顺便测试无电子设备辅助的飞行效果
前一晚又上进行了仔细的调整(一直搞到早上4点多才睡,8点起床去三桥),目前系统配置为:
DX7+AR6100
65MG x 3
35X + 2217(3450KV) + 13T
DIY旋翼头 + 11元木桨

遥控器通电后联调,在默认斜盘混控三项全部50%的情况下(DX7初始化时全部是60%),正负最大螺距达到+-12.5度,调整Pitch总量为43%时,螺距为+-10度,这项OK;然后测量倾斜角度为6度,感觉比较大,混控都降为40%,测量得到4度,感觉应该足够使用了

到达飞场后,上电正常,推油,缓启动,感觉大桨转动稳定,声音比有副翼的时候要响(应该是转速明显提高了),不到一半油门就飞起来了(一点震动和双桨都没有,非常漂亮),发现机身略有倾斜,马上修正,飞机反映相当快,赶紧降落,将副翼和前后倾斜混控量全部调到25%(倾斜角度为3度),再次起飞,基本上可以悬停稳住了,不过还是觉得快了些,继续降到20%,可以正常控制,不过又嫌反映慢些,哆哆嗦嗦的飞完5分钟对尾(只敢对尾,后面的录象就是第1个起落最后1分多钟的片段)

再次换上电池后,继续练习悬停,能够做4面悬停+修正了

第3次换上电池,加了老鹰树和无刷转速传感器,飞了5分多钟,可以在面前飞小航线8字了,呵呵

没有电子设备辅助,飞机容易受风的影响而倾斜或抬头,需要在飞行过程中不断修正舵面,修正量也是不断改变,基本上能够控制的住,但确实非常不好飞,本次测试顺利完成,等待下周安装Mikado VBar上机测试

下面上图:

整体效果图

整体效果图

在起飞前一天晚上又进行了不少细节处理,电子设备几乎全部更换

在起飞前一天晚上又进行了不少细节处理,电子设备几乎全部更换

Swash Driver改用2个52zz的法兰轴承固定,更加稳定可靠

Swash Driver改用2个52zz的法兰轴承固定,更加稳定可靠

首飞考虑可能会炸机,所以使用了11元的木桨,结果效果很不错,起飞就没有任何双桨和震动,非常满意

首飞考虑可能会炸机,所以使用了11元的木桨,结果效果很不错,起飞就没有任何双桨和震动,非常满意

螺丝长度也全部处理漂亮,相位器顶丝更换为M3x5,更长更稳固

螺丝长度也全部处理漂亮,相位器顶丝更换为M3x5,更长更稳固

大桨夹摇臂螺丝加入平垫片和弹簧垫片,并用螺丝胶再加固

大桨夹摇臂螺丝加入平垫片和弹簧垫片,并用螺丝胶再加固

没有了副翼,看起来确实是很清爽

没有了副翼,看起来确实是很清爽

侧面

侧面

附老鹰树图:(可以看到大桨转速稳定在2252.79转,平均电流11.58A,5分10秒电流消耗1065mAH)

附老鹰树图:(可以看到大桨转速稳定在2252.79转,平均电流11.58A,5分10秒电流消耗1065mAH)

网友:
继续沙发。。。。。。。无副翼450啊,期待3D试飞

网友:
太有创意了,没有电子系统也能飞
等录像!

网友:
总觉得无副翼机还不是很成熟.

网友:
加个像真壳就更cool了

网友:
我试过了,不好飞,好象缺什么。

网友:
不错啊 也想改 再观望一段时间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需要那个电子设备,直接改装,锰飞一下~~~~~

网友:
旋翼头是EDI吧?

网友:
十字盘是EDI的,大桨夹也是,菲的桨夹后面是平的,加延长臂很稳定

楼主:
眼睛都很尖啊

大桨夹和十字盘都是EDI的,中联是深圳688后来炸断2条腿报废的,相位器和摇臂是螺丝断在里面报废的,连杆和球头扣是亚拓600的,这下全用上了

俺这个是标准杂牌机,正厂副厂配件都混合在里面了,以前做备用练习机的,感觉能飞就行了,炸了不心痛

网友:
够牛的  快上3D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