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立点问题

楼主(2008-12-03):
我是新手,想请教关于锁尾舵机中立点的问题。看别人确定中立点的方法都是说等上几秒钟,等陀螺上电初始化好,指示灯亮后表示锁尾成功,然后装上舵机摇臂,使摇臂垂直。但我的陀螺初始化完成、锁尾指示灯亮后,在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舵机会慢慢向一个方向偏移,然后到一定角度后才稳定,请问一下我应该以哪个点作为中立点呢?是陀螺刚刚初始化完成时那个点还是过一段时间后稳定的那个点?因为两个点的差距大概有15度。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帖子,所以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哇,上校同志果然厉害啊。。中立点是陀螺通电后舵机回中后的那个点。这个点不是随便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上校同志果然厉害啊。。中立点是陀螺通电后舵机回中后的那个点。这个点不是随便改变的

你的意思是最后停下来的那个位置?

网友:
肯定是YT的600,陀螺?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