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小船(50CM左右)的请进~~~

楼主(2008-12-03):
不知道有多少人玩50CM左右的小船呢~~不知道你们都用了多大的螺旋浆呢?

网友:
我是玩小船的电O45CM的和55的!桨要看你的电机来配的

网友:
同问 2856无刷D35桨 MONO(DIY ING) 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D35浆是在淘宝买的吗?

网友B:
我就是2848,D35的桨,以前的ECO用D42的。。。结果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A:
回复5楼
是在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2848,D35的桨,以前的ECO用D42的。。。结果电调过热保护了。。。

ECO用42直径的桨????FSR-V3.5好像还差不多~

网友C:
我玩60cm,mono,2858 3600kv 带D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5楼
是在淘宝

好呀~能贴个淘宝地址吗|?
我在淘宝上找,有D36的,4块钱一个,但质量很差~~~
有风,小船一跳,浆就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玩60cm,mono,2858 3600kv 带D36

我也是60CM左右的MO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