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和KDS800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8-12-03):
GM700和KDS800是一个价位的,有些模友们说KDS800和GM730差不多是这样吗?用过KDS800的模友们说说感受

网友A:
关注~~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没用过KDS800,用过700,感觉调好了还是可以,锁尾还是比较稳,时不时的可以飞3D(就是舵机受不了)估计KDS800更好了吧,毕竟是改进的。两个的具体区别不清楚,应该只是性能的提高吧。

网友C:
我用过KDS800,不过没用过700,
比较不了,感觉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