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解答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08-12-03):
玩
航拍
一般选用什么型号固定翼。飞机一般多大尺寸的。谢谢!

网友A:
首先新手的问题问的不够详细
你所谓的航拍具体的目的是什么??
是搞UAV,还是玩玩FPV??
若只是玩玩FPV那三通翼龙和火鸟1000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是搞UAV正投摄航拍,那飞机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嗯估计楼主要问的是航拍用的飞机, 一般要翼展2米左右的滑翔机,或者更大的汽油机,用减震云台,数码照相机。
上单翼类的练习机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买了一个火鸟1000的盗版,升级翼龙啦

楼主:
谢谢前辈,我现在都搞不清楚UAV和FPV是什么。 、
我会潜水好好学习下。

网友C:
直升机做航拍呢,高手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