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跪求】请教关于涵道的经验

楼主(2008-12-03):
【新人跪求】关于涵道的经验
请哥哥姐姐们分享一下涵道经验:
1、不同型号涵道(配各型号电机)的理论推力值、电流值。
2、可用于涵道的马达要求。
3、玩涵道装置时候需要新手注意的问题。
4、等等。。。。
5、谢谢!

网友A:
1.这个一般需要自己测,不过可以给你一个通用值,64MM涵道配2830 KV4000电机,推力在550G左右,电流最大28A左右。配2830 KV4800电机,推力在700G左右,电流40A左右。70涵道配2836也就是2217,KV3500,推力在900G左右,电流在38A左右。以上测试都是未装进飞机前,装机后至少损失100G以上推力。
2.一般64配2830也就是2212系列,70配2836也就是2217系列,KV值在3500以上吧。以上都是3S配置,4S电配的话KV值要用小点。KV2500左右就可以了。
3.玩涵道时注意桨一定要装整齐,装紧,不然射出来容易伤人,测试的时候尽量不要对着人,一般涵道都需要磨合,也就是装好后空转一阵,让各桨叶和涵道壁达到磨合作用。
4.涵道机里面的线最好粘住,不然被吸到涵道里了会机毁设备毁。
5.起飞时尽量多跑一会儿,再慢慢拉杆,拉早了容易失速。
6.电池不要用放电不行的,最好用新一点,或放电正常的电池,因为涵道机通常电流要求比较大,电池要是放电不够会大大降低涵道的推力,飞行中也会觉得动力严重不足,搞不好会炸机。
7.不客气,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CALL我,24小时都行,QQ:32958067,电话:13983887987,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细致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顶

楼主:
请问“一般帅”大哥的新问题

1、为什么螺旋桨桨叶数目会不同,有那些区别、
2、3.17mm电机轴能用在3mm轴距的喊到上面吗?

网友:
叶片数量多少无绝对关系,因为螺距也不相同

3.17的轴怎么装进3.0的孔呢

网友:
涵道最重要的是动力要留足

不然飞起来很难受

网友:
不要对涵道有误解,涵道在地面测试时的静推力是不准的,特别是吹称法。
涵道在地面试车,相当于飞行器在零速度下的推力,而实际上涵道越是飞行速度高,涵道组的效率就越高,这个跟进气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个人认为在地面如果测得0.6以上的推重比,到了天上动力绝对不差,加上飞机本身气动布局和重量分配恰当,飞机就会一定好飞,所以不要太苛求地面静推力值,更不要太轻信吹称值,吹称值有时候偏高,有时候偏低~~~~~

网友:
对,这是我在实际飞行的时候发现情况就是如此,在地面静推力比较小,模型的推重比0.5:1,感觉飞不起来,但是飞起来却比较有力量,飞机的速度相当快!做动作也是绰绰有余,

楼主:
 推重比这么低会不会经常失速啊?

网友:
推重比高低和失速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飞过推重比只有0.2的滑翔机就会明白了。
我之前说过了,飞机的气动布局很重要,我相信,换个机体,还是用T45的动力,感觉就会不一样。

楼主:
受益颇深啊,我代表广大基层模友谢谢你老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受益颇深啊,我代表广大基层模友谢谢你老秦兄

网友:
失速好像和飞行状态有关!!

飞行动作没做好才 容易失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老秦,在下初来乍到 失敬失敬

网友:
请问一般涵道机都不设方向(尾)舵吗?

网友E:
17楼朋友客气了,都是模友,只谈交流,别的不谈了

回楼上的,涵道机跟其他飞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方向舵安装与否只是厂家的设计问题,毕竟一般的入门固定翼方向舵用的不多,不装也罢,但有了方向舵还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直线的侧飞动作成为了可能,所以有兴趣的话,自己把飞机的那个舵面切开,装上铰链,加个舵机,来个方向舵,也不是坏事。

涵道机和前拉的螺旋桨飞机最大的区别,老秦我个人认为:低速的时候,前拉动力由于螺旋桨前置,而且采用开放式(相对于涵道把高速气流集中于涵道中)的动力布置,使得即便低速情况下,依然有强大的气流通过各个舵面,使得低速,甚至失速下的操控成为可能,而涵道机则不同,动力源产出的气流直接排出机尾,此时飞机的舵效就不如同样速度下的前拉式飞机了,所以大部分的尾推机是没法吊机的(矢量推力的除外),所以涵道机,特别是像真机,能够拥有全动式平尾的话,低速的表现才会更好一点,SAPAC的F16就是典型的例子,今天试飞了,全动式平尾在大迎角低速的状况下依然为飞机提供了良好的操控能力,非常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7楼朋友客气了,都是模友,只谈交流,别的不谈了

回楼上的,涵道机跟其他飞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方向舵安装与否只是厂家的设计问题,毕竟一般的入门固定翼方向舵用的不多,不装也罢,但有了方向舵还是很 ...

那麼是不是好像幻影2000這些涵道機收油的時候(減慢準備降落時)飛機不太受控?
可否再講多一點?

謝謝

网友:
相对而言是这样,个人昨天首飞了F16,感觉全动式平尾要比一般分离式舵面表现好得多,当然不能跟前拉的螺旋桨飞机比了。

这些都是看个人喜好,总的来说,习惯了都好,没必要过于追究这些

网友:
原来上将就是老秦,谢谢.

网友:
可否请上将推荐一款有方向舵的涵道机,翼展想小一点(好带),价位几百元的.

网友:
论材料,还是T45比较好改方向舵,而且T45的主机翼是用单个螺丝固定的,拆装很方便,翼展虽然不小,但因为这个设计,你的携带还应该算是很方便的

网友:
就是T45的主翼是可拆的!谢了!

网友F:
全动式平尾要比一般分离式舵面(没理解到)

全动式的可以左右做不一制的动作吗?比如一边上翘一边可以下翘? 这样飞机就可以做很多复杂的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动式的可以左右做不一制的动作吗?比如一边上翘一边可以下翘? 这样飞机就可以做很多复杂的动作了??

当然可以

网友:
再请教一下:视频上的涵道都是在跑道上降落的,如果没跑道,随便降在草地上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一般需要自己测,不过可以给你一个通用值,64MM涵道配2830 KV4000电机,推力在550G左右,电流最大28A左右。配2830 KV4800电机,推力在700G左右,电流40A左右。70涵道配2836也就是2217,KV3500,推力在900G左右, ...

各位大大:
64MM涵道配2830 KV4000电机,推力在550G左右............ 好可怕啊!!!
應該在550g才對吧!!!

网友:
领会精神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