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小孔该如何测量?

楼主(2008-12-03):
哪位朋友有办法可以测量到这样的细小孔的内直径呢?内径大概在3.5MM左右,但是需要测量到较精确,0.1的精度最起码。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测量到这样的小孔内径呢?还藏在里面。。郁闷。。
图中单位MM

网友A:
ab端与小孔的直径相同,用卡尺测量ab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端与小孔的直径相同,用卡尺测量ab的尺寸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看不明白

你可以去多买几个3.x的钻头每种一个,一个一个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2楼兄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但这量具要做的精密也不容易哦;3楼朋友的办法到也是不错。市面上是否有现成的标准量具卖呢

网友:
一般都是通止规测量。

网友:
没有塞规吗?

网友:
这个很好办 啊
    找个粗细看起来差不多的塑料棒先
    然后把一头稍稍加热   能流动但是不烧着的时候插进去
       等凉了在拿出来好好量
   不过最好在插之前先滴点脱模剂的好
      要不~~~

楼主:
需要测量一批这样的小零件的,所以想知道市场上是否有现成的这种量具,如果是个案那还好办呵呵。塞规和通止规?了解一下

网友:
呵呵
原来如此哈
  自己去磨几个3点几的验棒不就好了
      又要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用直径3.4-3.6的钻头柄部往里塞吧!

网友:
找支铅笔,给待测孔的边缘涂黑,沾上点石墨就行
把铅笔塞进去,木杆的圆锥部分被卡了一个圈,有石墨,很清晰。如果用力大的话可能会出现一段短短的圆柱,用卡尺测量石墨圈或圆柱外径即可(自己想的,没做过,仅供参考)

网友:
车一个标准的圆锥,柄上标上刻度,在外面看插入的深度就可以了

网友:
深孔螺旋内径千分尺

真正的千分尺

真正的千分尺

瑞士生产

瑞士生产

楼主:
在TAOBAO网找到两种工具,一种是“精密针规”,另外一种叫锥型楔型塞尺1-15MM。第一种得买3。5左右尺寸的一套,第二种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情况,因为小孔在里面,有个台阶深度,而此塞尺有锥度,可能有碍。再看看还有别的什么更好的工具去。。。呵呵

楼主:
这套内径千分尺真棒!有3-6左右量程的么,如果有那就太方便了

网友:
你要多少精确度啊?要是0.1就买钻头去,

网友:
13楼的估计不知道这尺子怎么用,否则不会推荐给楼主了
楼主:这样儿的要是3-6的,你怎么放进去就成了问题了,谁能做出来也是个问题。这玩意儿是横着用的,不是插的。

网友B:
我的办法是做个铅棒,不要太大(对小孔而言),不要太小(对大孔而言),用榔头小敲一下,再取出来量它挤压过的压痕的最大直径!

网友:
0.1的公差还测什么呀  3.4钻出来不就接近3.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是做个铅棒,不要太大(对小孔而言),不要太小(对大孔而言),用榔头小敲一下,再取出来量它挤压过的压痕的最大直径!

这个是正规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