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有其中一个单片,充来充去还是4.06,求救!

楼主(2008-12-03):
有一次充电,前提没有过放过充。其中一个单片,充来充去还是4.06,,另外两个单片都4.2了,,
充电器
亮绿灯的时候,其中一个还是4.06,同一个充电器充别的
电池
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答下,,

网友A:
电池的线断了。

网友B:
单充这一片

网友B:
原帖由
乐陶陶
于 2008-12-3 20:57 发表
电池的线断了。
电池线断了怎么还能测出电压

网友C:
是什么充电器? 充其它电池正常吗?
可能是:1 充电器不准 2 电池单片不平衡性太大,超过充电器平衡能力 3 电池有一片不好了

楼主:
原因应该找到。是楼上说的,电池单片不平行性太大,超过充电器平行能力。
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用平行冲延长线。可以其中有一要线接不好,导致有一个单片充不到。

楼主:
现在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