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20V 1100W 电机变速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220V 1100W
电机
如果不使用昂贵的变频器变速的话,是不是可以象变速手电钻一样使用一个简单的调节开关来改变转速呢?这样价格就低廉多了!?不知可否实现,请指教。

网友A:
单相220V 1100W 电机好像不能使用变频器变速的,也不可以象变速手电钻一样使用一个简单的调节开关来改变转速,

网友:
手电钻的电机不也是单相 220V的吗?只是功率小一点而已,我看理论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手电钻的电机也是单相 220V的,但他是串激电机,有多种调速方式。

网友B:
用可控硅调速.比较简单廉价

网友:
原帖由
kylingod
于 2008-12-3 22:47 发表
用可控硅调速.比较简单廉价
请说得详细点。。。。。。。

网友C:
LZ要调速后的电机干啥~?配套车床,铣床,,,,,,?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可控硅调速电路,网上多多

网友E:
LZ并没讲明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呀

网友F:
要是所有电机能用可控硅控制的化,变频器就没意义了。